如何分析一个二进制数据文件

楼主(2013-05-22):
现有二进制数据文件, 为了和该软件数据兼格式兼容,需要分析这二进制数据文件。
希望能得到思路,分析工具方面的帮助。

楼主:
该二进制文件是在windows xp 下 Stdio.h 调用函数fputs;生成。

网友:
用WinHex,如果你有生成它的程序源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太笼统了。如果没有加密过,还好分析一点。如果加密了,在没有任何资料情况下,基本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没有加密,可以尝试每次修改不同的值,然后对比生成的文件的变化,查找规律。

楼主:
没有源代码,另外有部分通过UE可以认识,应该没有加密或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