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1302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5-22):
如题,由于刚开始接触该芯片,有点疑惑,如图,图上所示设置年月日周时分秒的数据怎么理解,图上说设置时分的初值为“0”,那为何不是写入0吗?我看了其他的程序也有类似,明明不是写入0,但都说是设置初始值为0,希望有好心的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麻烦说说年月日这7个寄存器设置的说明,谢谢!

网友A:
把datasheet里这个看明白你就知道了,现在的学生啊,唉

网友B:
楼主,找个1302的PDF看看,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去看看DS1302数据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atasheet里这个看明白你就知道了,现在的学生啊,唉

这个我有,BCD码,后面四位代表个位。我就对应的话,设置分钟初值为0,不是该写入0吗?还有小时、日也是,我对着这个表看过好一阵,都没超过9啊,不知道如何看懂,希望大侠可以举例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个1302的PDF看看,上面说的很详细

我有那个手册,问题就是对着手册再对着程序看,就不明白了。对上面那程序你能讲解吗

网友C:
我的解释是,楼主你抄A的程序,而A是抄B的,也许也是他自己写的。总之就是A改了函数里的数据,但没改注释(这习惯很不好)。你照搬过来了,所以你看不懂了,觉都对不上了。按程序函数的数据,初始化应该是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09点20分0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解释是,楼主你抄A的程序,而A是抄B的,也许也是他自己写的。总之就是A改了函数里的数据,但没改注释( ...

我开始的想法是和你一致,但我刚查看其他程序对比时有写入周寄存器的是0x4,它注释说是周三、写入日寄存器0x12,注释说10号、写入分寄存器0x40,注释说00分;不知是不是也是它注释有问题。你用过这个吗?再找其他程序看看

网友D:
楼主datasheet还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datasheet还没有看明白??????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看懂,请教一下我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解释是,楼主你抄A的程序,而A是抄B的,也许也是他自己写的。总之就是A改了函数里的数据,但没改注释(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