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25x16存储大量动态数据问题

楼主(2013-05-22):
请教各位大侠,利用w25x16准备存储大量工作记录数据,是按上次最后存储的地址开始在往下存储,存储数量不定长,大家有没有很好的思路,同时考虑断电的可能性,谢谢。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网友:
,我觉上电检测下一个保存地址,存的时候加校验应该可行。主要是随机读要速度快不知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没看懂楼主意思啊,w25q80和w25q32我都用过,如果你想延长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可以使用滚动擦写,它的寿命是按照每位的擦写次数定的。

楼主(2014-09-11):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意思啊,w25q80和w25q32我都用过,如果你想延长存储器的使用寿命可以使用滚动擦写,它的寿命是按 ...

谢谢回复。请问什么是滚动擦写?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什么是滚动擦写?怎么实现?

W25Q32一直在用,如果擦写不是特别频繁的话,其实寿命是很长很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什么是滚动擦写?怎么实现?

“滚动擦写”是我这么叫的,并没有官方特定的称谓。
就是你用软件控制Flash每一bit为的写入次数。软件实现了均匀的flash磨损。这种磨损控制在SD卡上通常是由SD卡生产商的固件自动平衡的。
我通常使用地址逐一增加,然后回滚的方式平均写入次数的,所以就直接称之为“滚动擦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25Q32一直在用,如果擦写不是特别频繁的话,其实寿命是很长很长的。

敢问这位仁兄,“整片擦除”命令需要执行10秒~20秒,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了。看到你说你一直在用W25Q32,所以直接冒昧的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擦写”是我这么叫的,并没有官方特定的称谓。
就是你用软件控制Flash每一bit为的写入次数。软件实 ...

就是按地址自然++1的方式写入,是这样理解码

网友:
直接写入就是,每次一个字节,速度够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地址自然++1的方式写入,是这样理解码

是的,没错。

可是我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说w25q80的写入方式,
而是想说,为了应对w25q80只有10万次的擦写周期,如何提高w25q80的耐用性的问题。

很多断电自动保存或者实时数据记录的应用中,一两年后可用的擦写周期就用完了,怎么办?到现场换芯片去?重新发板子过去?这都是不允许的设计失误。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采用“滚动擦写”的方式,写入SPI芯片,可以提高整个IC的擦写耐受程度。但必须声明的是,这样做是以牺牲SPI可用空间为代价的。

2M的存储器,分成上下两个区,这样我只能写1M文件,写上区擦下区,写下区擦上区。
这样,擦写10万次之后,我记录数据却实现了20万次。寿命提升了一倍。

这就是我说的“滚动擦写”了。

另:在公司,我也在大量使用W25q32这个华邦的芯片,但说真的,出货量1K的设备里,总有不到10台左右的设备在半年内出现读取数据错误(这芯片我在应用中不会写入数据),
而写保护的措施,硬件的WP引脚做了处理,软件的写保护命令我也设置了,结果都不理想。现在这种问题还是概率性出现。所以,我现在也很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这位仁兄,“整片擦除”命令需要执行10秒~20秒,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了。看到你说你一直在用W25Q3 ...

这要解决什么问题?整片擦除就等点延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