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isp烧写器部分代码看不懂求解?

楼主(2013-05-22):
最近在做isp烧写器,在本网站找了个源代码,但有段代码看不懂,avr手册上没有。请大家解释一下
代码如下:
if (ispEnterProgrammingMode()==0)        {        //EnterProgMode OK
                                //*
                                ispTransmit(0x30);
                            ispTransmit(0x00);
                            ispTransmit(0);
                            TempAVRID1=ispTransmit(0);
                                ispTransmit(0x30);
                            ispTransmit(0x00);
                            ispTransmit(1);
                            TempAVRID2=ispTransmit(0);
                                ispTransmit(0x30);
                            ispTransmit(0x00);
                            ispTransmit(2);
                            TempAVRID3=ispTransmit(0);
                                if ((TempAVRID1==AVRID1) && (TempAVRID2==AVRID2) && (TempAVRID3==AVRID3)) {
                                        ledRedOn();
                                        if (Image2Flash()) {
                                            Delay_mS(30);
                                                if (VerifyFlash())  {
                                                        ledRedOff();
                                                        FlashGRNLED(6);                //烧写成功灯闪烁绿灯3次
                                                        ispTransmit(0xAC);  //写入加密位指令
                                                    ispTransmit(0xE0);
                                                    ispTransmit(0xFC);        //禁止对FLash和 EEPROM编程
                                                    ispTransmit(0);
                                                }else errorflag=1;         //FlashREDLED(4);        //校验出错闪烁2次红灯
                                        }else errorflag=2;                // FlashREDLED(6);        //读24C64到flash出错闪烁3次红灯
                                }else errorflag=3;                        //FlashREDLED(8);        //被编程芯片型号不符合闪烁4次红灯
                        }else {
                                errorflag=4;                                //FlashREDLED(10);        //被编程芯片无法进入编程模式闪烁5次红灯
                        }
                        Delay_mS(100);
                        ispDisconnect();
                    ledRedOff();
                        ledGreenOn();
                }

请问下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ispTransmit(0x30);
                            ispTransmit(0x00);
                            ispTransmit(0);
                            TempAVRID1=ispTransmit(0);
                                ispTransmit(0x30);
                            ispTransmit(0x00);
                            ispTransmit(1);
                            TempAVRID2=ispTransmit(0);
                                ispTransmit(0x30);
                            ispTransmit(0x00);
                            ispTransmit(2);
                            TempAVRID3=ispTransmit(0);

网友:
所有的Atmel微控制器都具有一个三字节的标识代码用来区分器件型号。这个代码可以通
过串行和并行模式读取,也可以在芯片被锁定时读取。这三个字节分别存储于三个独立的
地址空间。
ATmega8 标识字节为:
1.0x000: 0x1E ( 表示由 Atmel公司生产 )。
2.0x001: 0x93 ( 表示芯片包含 8 KB Flash 存储器 )。
3.0x002: 0x07 ( 表示这是 ATmeg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