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_250w卤素灯用PWM波进行调光这样设计可行不

楼主(2013-05-22):
电路如图所示,用单片机pwm波来进行卤素灯的明亮调节,卤素灯规格为DC24V,250W,电路用PWM波控制mos管的快速开关来达到进行亮度的调节,卤素灯一端接24V电源,一端接入如图的mos管的漏极,不知这样设计电路合理不?可用不?恳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最好加上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上续流二极管

这是非感性负载也一定要加吗?谢谢你的回复,那我就给预留一下

网友B:
R16太大了,(250/24)^2/0.5=54W多啊;
MOS管建议用类似IRFP064N的

网友:
灯丝电感,引线电感,加起来不小的,管子关断时会有电压尖峰,能量只能被管子齐纳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6太大了,(250/24)^2/0.5=54W多啊;
MOS管建议用类似IRFP064N的

谢谢,这个考虑到了,只是电路图上还没改过来

网友(2021-05-25):
我也用到了和楼主一样的电路,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
我用PWM方式对钨丝灯泡调光,灯泡会慢慢变黑,灯泡内壁好像有一层碳膜的东西。

网友:
白炽灯用久了都发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