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启动界面乱码?

楼主(2013-05-23):
刚学习rtt,下载了v1.1.0版本,使用源码包里已经建立的原工程lpc176x,进行编译,编译通过,下载到lpc1766板子,打开串口调试工具,波特率115200,上电启动后,调试工具显示的不是rtt的LOGO,是乱码。把该工程的CPU配置设置成LPC1766后,重新编译,下载,开机,还是乱码。乱码如下:
?鈦|牘奒扱伃? 澡甐懥蠒rat殡丼y骔肢葼        鈦\?偁L)r倐bu閶丮a鶔姞&姎j
舶矀- 矈?C镥蜈媮怡捬掉璁V憗糍?
----------------------------------------------------------
没有对原工程做任何改动,为什么跑不起来呢???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上位机的串口软件调一下,显示的编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的串口软件调一下,显示的编码不对!

用的是串口调试软件,截图如下:

网友B:
换个串口软件就行了。我就遇到了。。只有MyCommTool可以显示正确

网友:
用rtt还是使用 SecureCRT吧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大家。明天试试。

网友C:
难道RTT还能挑串口软件不成?SSCOM是最好的串口调试软件之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RTT还能挑串口软件不成?SSCOM是最好的串口调试软件之一

上面建议用什么软件是指用finsh调试的时候,很明显楼主还没到这一步。

建议检查:
0. 用示波器直接测一下UART的TX信号,波特率是多少就直接可以算出来。
1. 晶振频率与PLL设置(bsp中默认工程中是12M)
2. 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E:
是不是编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串口软件就行了。我就遇到了。。只有MyCommTool可以显示正确

试过了大家说的各个串口软件,都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编码的问题

如何改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建议用什么软件是指用finsh调试的时候,很明显楼主还没到这一步。

建议检查:

0、可以肯定的是,串口是好的。这块板子原来用UCOSII跑,是没有问题的。
1、晶振应该就是12M的,上班后再确认下
2、参考0

网友F:
明显就是波特率不对。。。我的lpc1788 115200bps轻微乱码,改成38400bp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就是波特率不对。。。我的lpc1788 115200bps轻微乱码,改成38400bps就好了

不错,我改成57600就可以了,但为什么115200跑不起来?硬件是好的,我用UCOSII可以跑115200波特率的。
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我改成57600就可以了,但为什么115200跑不起来?硬件是好的,我用UCOSII可以跑115200波特率的。
如 ...

我也不清楚啊,UART这种东西……时钟配置再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