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帮忙把这个powerPCB5.0的文件转成protel的,谢谢

楼主(2013-05-23):
如题,我的机子是WIN,装了N次POWERPCB都没成功

网友:
我们用的是AD软件,但我保存了低版本的protel,相信你应能打开。

网友A(2016-12-18):
我也装了两次powerpcb,没装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装了两次powerpcb,没装成功

直接装 PADS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 PADS 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提醒,原来pads是powerpcb之后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