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msp430没有stm32一样的外设固件库吧?

楼主(2013-05-23):
找了下ti的网站,发现msp430没有象ti给stm32一样做一个供用户方便使用的外设固件库,
当然在熟悉和熟练后可以不用外设库,但对于初学一种cpu的,ti的外设库还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模板.

楼主:
总算找到一个 msp430ware的,先下载试试

网友:
有必要吗?430的外设简洁明了。

网友A:
F5系列单片机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5系列单片机有的;

是 官方的吗?能不能上传份瞧瞧看?

网友:
430基本每种型号都有官方例程代码,照样画葫芦,或者对着示例代码和pdf参考手册稍微看看,就能入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 官方的吗?能不能上传份瞧瞧看?

这个是从CCS里直接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从CCS里直接复制的

o  谢谢了

网友:
430的外设寄存器是非常简单的
用库反而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