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字电路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不能弄得过长

楼主(2013-05-23):
为什么数字电路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不能弄得过长,比如说加个大一点的电容,使得上升沿从原来的几十ns,变成几十us,一次来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你接受它变得足够慢。

网友:
芯片的上升沿/下降沿决定了其带宽,你把时间延长,带宽就减小了

网友:
不可以。亚稳态过长会导致Latch烧坏。

楼主:
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时,上下mos存在同时开启的状态,延长时间后,这个状态的时间也延长,容易导致芯片烧毁或者功耗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你接受它变得足够慢。

+1

楼主:
那到底是多长时间以内才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