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定位信息取$GPGGA还是$GPRMC?哪个更准确。

楼主(2013-05-23):
我看了一个文档,上面说$GPGGA是GPS定位信息 而$GPRMC是推荐定位信息。
是不是就是说GPGGA是实时获取到的GPS定位信息,GPRMC是经过前后信息对比误差处理过的?
那使用的时候是否意味着GPRMC更加准确呢?另外我看了一个GPS的例子是用的GPGGA的信息,所以想请教一下做过GPS的朋友你们一般提取那条语句里面的GPS信息?

参考文档如下:

楼主:
看手里一个GPS出来的数据GPGGA和GPRMC里面的经纬度一直是一样的。看来用哪个都行。

网友(2013-07-03):
GPRMC更加准确

网友:
推荐用GPR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