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铁

楼主(2013-05-23):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1NjYwOTY0/v.swf

DIY的

网友:
这么强壮的机子,雕铁很轻松吧

网友A:
怎么能跟老大那工业机比呢,但这个强壮的机子应该雕个铁也没什么问题,至于效果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跟老大那工业机比呢,但这个强壮的机子应该雕个铁也没什么问题,至于效果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

机机体重500KG,行程620*450*200,跟工业机比,轻的飘起来了

网友A:
已经不错了,视频中加工铁的参数是多少?主轴是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错了,视频中加工铁的参数是多少?主轴是多少W的?

2.2KW电主轴,12MM钨钢刀吃1mm深,吃刀宽10MM没问题,手轮摇着铣的,没运行G代码,速度未知,比视频中摇的快2倍也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KW电主轴,12MM钨钢刀吃1mm深,吃刀宽10MM没问题,手轮摇着铣的,没运行G代码,速度未知,比视频中摇 ...

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多少?

4000转..。。

网友A:
4000转够力,早知道我也搞个2.2KW的水冷主轴,现在买的无动力加伺服还没有到,Z轴可能太重了,正为配重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0转够力,早知道我也搞个2.2KW的水冷主轴,现在买的无动力加伺服还没有到,Z轴可能太重了,正 ...

这是四级电主轴,800HZ才到24000转的。预压比较大,发热超级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xMjYxNDQ0/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四级电主轴,800HZ才到24000转的。预压比较大,发热超级大

已经买了1KW伺服+ER20无动力主轴了,最高才5000转,只能当铣用了,不过用低速的情况多一些,不刻PCB,光加工些外壳吖,零件吖,什么的,暂时凑合的用着,还能攻丝。在电主轴和伺服无动力之间纠结了好久,前两天才下的决心买了,现在等快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00转..。。

刀磨损得怎样?

网友:
阿莫,攻丝很简单,用mach3有几种方法
主轴上面要有一个编码器,不能高,还要有Z信号都要进到mach3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我等一下找视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磨损得怎样?

就这干2下,提啥磨损了?总共干了4MM下去,这个垫块边宽了4MM,螺丝孔边距。看看光洁度就知道刀子了,那铣的面是最后一刀1MM干的,4刃刀粗糙度果然低

网友:
主轴转速下来磨损就小很多,当然了,高转速就要用更好的刀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的确很简单。但要做得好,还是要折腾的。我们的加工中心当初就折腾了很久,花了几万元才搞定。

不 ...

目测老大又要有大动作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