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nrf24l01不停地发送数据?

楼主(2013-05-23):
好吧  我是没办法了才来问大家的。
三次通讯第一次互相通讯完了之后,等到第二次通讯时,接收到的数据还是第一次的,2、3次之后才能接收这次的,第三次通讯接收到的就是第二次的····
1.每次发送完设置ce=0也不行。
2.每次发送完让它成待机模式行不行(我和别人交流时说不行,我没试)。
3.每次发送完马上设成接收模式,接收完马上设成发送模式,也不行。
还能有什么办法,很郁闷,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清零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零寄存器

试了不行

网友B:
估计是逻辑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逻辑上的问题

?什么逻辑

网友B:
发送数据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数据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具体是这样的,一、A传感器触发后发送0xaa给B,B接收到报警。二、B关闭报警后,向A发送0x55,A接收到后再将一组数据发回给B。到此都是正常的。然后再开始步骤一就不行了,重复触发A多次后才会成功

网友B:
估计是收发状态切换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收发状态切换出了问题

我想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每次发送完马上就设成接收模式了。
有人说是24L01本身的问题,他会自动不停地发送数据·····

网友:
他好像会自动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