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D7793测量PT100的顶层应用

楼主(2013-05-23):
     分享下我用AD7793测量PT100的部分程序,经测试PT100全程温度范围内精度达到0.2度,至于干扰嘛,按照官方资料的硬件滤波方法效果还可以。因为涉及公司项目,所以代码不便完全公开,SPI使用的是RTT的底层硬件驱动(参考RealTouch),这里提供的代码主要是借鉴其中顶层应用部分,当然得需要软件标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编写自已的底层驱动。对了,cpu用的stm32f103。
   硬件简单描述:硬件可以参考官方资料中的提到的3线制应用,使用AD7793内部电流源,不过我采用的是4线制,效果应该更好些吧。

网友:
真是缺啥来啥,这几天也在调这个AD7793,但遇到的问题是,上电后采集正常,数据到时很稳定,过段时间后就没有数据输出了,AD一直处于转换中,不知道LZ遇到这种问题了没?请LZ分享下经验

楼主:
我也以前碰见过这个问题,这个不太好确定。我想可能还是时序不太严谨容易出问题,当然这跟应用程序部分也可能有关系。就是软件驱动得做大量测试,硬件驱动如果用在嵌入式就涉及到同步问题。我使用的方法如下,感觉到目前为止7793工作还是挺稳定的。
其一:我现在使用RTT的底层硬件驱动,觉得就是人家编好硬件驱动还是严谨些吧。还有我在硬件上做个检测PT100是否挂载电路,如果检测不到就让7793复位。
其二:软件解决方法:就是一旦数据读取错误,就发复位命令,重新驱动。

网友:
我是使用的AD7792的官方驱动库改成的AD7793的,两个片子其实差不多的,只是一个片子是16bit一个片子是24bit,内部寄存器也差不多,无非AD7793的数据寄存器是3个字节
在接口迷失时发送复位指令实际上很麻烦的,复位后还要重新配置寄存器,真的很占时间的。我现在测试内部噪声,数据相当的稳定,可以排除时序上的错误,读数据有时到1000多个数据才出错,有时还要更久

楼主:
我想你要做项目的话还是别怕麻烦,严谨些,起码我程序不会死那里读不出数据来。就是你觉得真找到问题了,也不一定能保证它会时序紊乱,要不官方提供这个复位做什么呀。其实ad7793数据更新也没那么快的,比如16.7HZ,也就是60ms,你让他复位重启也用不上这么长时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你要做项目的话还是别怕麻烦,严谨些,起码我程序不会死那里读不出数据来。就是你觉得真找到问题了,也 ...

并不是怕它麻烦,而是这样很不可靠,7793可以输入3路差分信号的,这样如果每次出错就要重新配置,+切换通道后抛弃的数据,可用的数据在1s内会很少,死等肯定不会的,复位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楼主:
这个问题你这么说也不太好解决,也许是应用问题,也许是驱动问题。最好能提供原代码,要不估计别人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现在应用AD7794采集6路信号,有差分的,也有共地的,感觉测试到现在也挺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你这么说也不太好解决,也许是应用问题,也许是驱动问题。最好能提供原代码,要不估计别人也帮不了 ...

呵呵,爱好相同啊,AD7794我手中也有,只是还没有测试,你测试的结构可有像7793这类问题?不知道精度和稳定性进行比较这两个片子哪个更好?

楼主:
呵呵,爱好相同啊,AD7794我手中也有,只是还没有测试,你测试的结构可有像7793这类问题?不知道精度和稳定性进行比较这两个片子哪个更好?

从手册上看差不多的,我应用这两个也不太一样,不太好比较。不过这个基准挺主要,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我选的是AD780,二流的基准芯片如431,1403什么的,就别考虑了,用在这上面我觉得都对不起它的价格,不是一个档次。我用AD7794两倍增益测mv级的电压信号,其稳定度完全满足我的要求,都不用数字滤波,可是还是有个小缺陷,检测信号的地和实际信号的地有3mv压差,这足以能在AD转换后的数据中体现出来,看来微弱信号在铺地时也得小心谨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手册上看差不多的,我应用这两个也不太一样,不太好比较。不过这个基准挺主要,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 ...

基准我使用的都是ADR421 REF5025,LT1019,MAX6325类的,其他的无视,我之前用TI的24bit,测0~78mV电压,1uV位跳3个数,无滤波

我的意思是7794出现类似7793这种SPI接口迷失问题不?

楼主:
我的意思是7794出现类似7793这种SPI接口迷失问题不?

到目前没发现。

网友A(2013-07-02):
AD7793价格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793价格多少啊

50左右吧

网友B:
请问楼主,软件标定方便讲一下原理吗?我现在用AD7792做RTD电路,温度误差在1.5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软件标定方便讲一下原理吗?我现在用AD7792做RTD电路,温度误差在1.5摄氏度。 ...

标定其实就是将非线性曲线变换成线性处理,如你使用的的RTD传感器将它的温度曲线分成多段,每段都看成是线性关系,这样软件用处理就可以了,可以取任意点,点越多越接近实际曲线,当然如果你软件处理不嫌麻烦的话。

网友(2013-08-12):
正急得没着,天上掉下个粘豆包

网友:
AD7793价格太高了,一般设备都用不了

网友C:
这个好东西。LZ能说一下怎样来做软件的标定。这部分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D(2014-01-09):
谢谢楼主共享!
我想问的是,楼主是否用里面的电流源了,这种单芯片的电流源,有运放搭的电路可靠吗?线长了会不会容易损坏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共享!
我想问的是,楼主是否用里面的电流源了,这种单芯片的电流源,有运放搭的电路可靠吗?线长 ...

是的,我用的是内部电流源,跟据我的经验如果单就只跟运放搭的比电路应该要可靠的多,毕竟是内部集成好的,可靠性高,至于说线长能损坏电路,那很有可能是高压或强干扰源进去了,跟电路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东西。LZ能说一下怎样来做软件的标定。这部分的资料比较少。

软件标定需要两步:第一步是内部标定,就是要对AD输出值做线性标定,比如实测中超过100度(针对PT100就是电阻值)时线性度不好,那么就以100度这个点上分区间做线性标定,200度时线性度不好那么就在100-200之间做线性标定,以此类推,具体得看你实测线性度怎么样;第二步就是外部标定,就是要对温度传感器标定了,步骤跟之前一样,找到区间后做线性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的是内部电流源,跟据我的经验如果单就只跟运放搭的比电路应该要可靠的多,毕竟是内部集成好的 ...

谢谢!要求不高可以用内部集成了,运放搭应该会更加灵活是真的。

网友(2014-03-26):
谢谢楼主啊,我正好要找这方面的芯片。

网友:
楼主你好,有QQ吗?我也想用这芯片,弄这电路,谢谢!

网友:
LZ你好!我用的是AD7792现在软件不会,可以加下我QQ;511761593,指导下不,万分感谢。

网友(2014-05-18):
做标记,经常做温度系类

网友E(2015-11-19):
楼主,好看了你的程序最后你算出PT100电阻后乘上两个系数,请问你这两个系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现在在这上面加了无线部分直接通过遥控器传递两个正确温度进去通过就算得到这两个系数,也就是校准,但是不知是我的传感器有问题还是怎么,测试两个模块,发现在一致性上还是差了0.8度的样子,而且这个间隔在不同的温度区间不一样,请问楼主有做过这种实验吗?因为我做的量很多所以想保证每个模块都是一样的

网友:
用飞思卡尔单片机自带的16位AD,加个几毛的运放也能做到这个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看了你的程序最后你算出PT100电阻后乘上两个系数,请问你这两个系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现在在这 ...

线性修正是为校准系统(主要是硬件)偏差用的,比如用0.01欧精度(或更高)电阻箱模拟任意两点温度值,然后线性修正就可以了。如果实际接PT100还有偏差,那就判断是PT100的问题了。这里说的精度是指系统内部精度而非实际精度(跟PT100质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
mark 最近在用ads1220做pt100测温

网友E(2015-12-22):
楼主,请问你的AD7793有被烧坏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你的AD7793有被烧坏的情况吗

还没有过。

网友F(2016-05-10):
想请教下楼主怎么检测PT100是否已经连接呢  可否贴出电路图呢?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下楼主怎么检测PT100是否已经连接呢  可否贴出电路图呢?

我个人的检测方案,可以参照。

网友(2016-08-01):
读取PT100,用AD623,恒流源做比较可靠吧

网友(2017-05-16):
7793应该很不错,我现在用的国产的24bitAD转换的芯片,

网友(2017-10-28):
请问软件中的 spi 上传 是上传到哪里了?

网友(2019-11-19):
这么贵的芯片,实在是有点消瘦不起!同样24BIT的 TI的 选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