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龙STM32F407ZGT6网络专题

楼主(2013-05-23):
红龙STM32F407ZGT6网络专题

网友:
看看,准备研究研究

网友:
LZ东西不错。现在比较慵懒,什么也不想干,就想呆着。
帮顶,留给需要的人。

网友:
好东西,目前用不上,想很快就可以用上了。

网友:
以后用得上,顶。

楼主:
过TCP/IP 发出去的这三个帧当中(如下图),第一个帧(最上面的)发出去,PC机的网络调试助手不显示,下面两个都可以正常显示,想问一下第一个帧的问题在哪儿啊?

网友:
谢谢电路图。。。正不知道网口怎么接呢

楼主:
PDF有几页的,不是只有一页。

网友:
这么强大的资料,太感谢了,正在搜集F4的资料呢~

网友(2013-07-10):
收下了,在学习407,谢谢分享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资料!

网友(2013-08-18):
不晓得楼主有没有结合Wireshark来讲,要是有就爽了~更直观一点。

楼主:
震撼好消息!凡拥有旺宝开发板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携带开发板,到旺宝培训现场,免费进行交流学习。

时间:

周二/周四晚上 19:30-21:30

周六/周日白天 10:00-12:00,14:30-18:00

地点: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河路东方明珠城7座3104室

(龙城广场地铁站D出口或龙城广场公交车站)

电话:18682362901  胡先生

网友:
谢谢啦,正好用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必须收藏了!

网友:
stm32F4 lwip

网友:
谢谢无私开源!

网友:
Mark!
不知道可否用在金龙板子上?

楼主:
不能直接用在金龙板上

网友:
红龙的f407 好吧,····网络教材

楼主(2013-10-04):
感谢支持!祝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
不错很有意思

网友:
STM32F407ZG,好猛哦!芯片价格是什么样的,小量

网友(2013-11-08):
不知道双十一,有没有优惠啊?

网友:
必须顶吖,留着备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mark

网友:
下载看看 怎么样 ,不过先支持下

网友:
必须mark一下,很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
网络啊,比较高级,暂时还没学到,后面应该会用到。先支持一下。

楼主(2013-12-18):
旺宝电子微信公众账号:旺宝单片机嵌入式培训,欢迎大家加关注,相互交流学习。

楼主:
红龙407 4.3寸屏emwin计算器及控件例程

半小时前 上传

红龙407开发板4.3寸液晶模块

简易计算器

锁屏(按S2键解锁)

背光调节(将28脚与24脚连接)

网友(2014-01-17):
mark 正好参考!

网友:
mark 正好参考一下

楼主:
红龙407的主机程序,实现读取U盘里面文件目录,创建TXT文本文档,并写入数据,然后读取U盘根目录下的图片,并显示,图片大小是240*320的,24位色。在3.2和4.3寸屏上显示。

楼主(2014-02-25):
红龙407 ucgui应用教程

楼主:
1、串口IAP1.1、ISP与IAP
      ISP在系统编程,STM32F4支持USART1、USART3、CAN2、USB OTG FS在设备模式下编程,即我们经常使用的改变boot方式下载程序。
      IAP在应用编程,通过下载一段引导程序Bootloader程序,如果我们想要从串口或网口等更新应用程序,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相应的串口或网口,使其接收应用程序,将接收到的应用程序写入到Flash里面,IAP完成后跳转到应用程序入口执行应用程序。

1.2、串口IAP设置说明
本次实验目标板使用红龙407开发板,其引出串口为串口3,将红龙开发板串口3与电脑相连,打开电脑超级终端,先将引导程序通过jlink等仿真器下载到开发板,按住S3键后复位开发板,D1灯亮并通过串口输出如下菜单,输入“1”开始等待接收APP程序

点击发送文件,选择APP程序的bin格式文件,并选择传输协议为Ymodem,发送文件

显示发送进度及错误等

程序更新完成,输入“3”开始执行用户程序

1.3、应用程序设置注意事项
我们需要开发板实现功能的程序,其中应用程序主要分为两种:hex文件和bin文件。在我们经常使用的KEIL中默认编译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应用程序)为hex格式的,若需要编译生成bin格式需要做如下修改,加入“D:\Keil\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 ./Obj/Gpio.bin ./Obj/Test.axf”,重新编译生成的Gpio.bin文件存放在Obj文件夹下。

ROM空间区别,普通程序的ROM空间从0x8000 0000开始,而在IAP下的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则是IAP跳转的地址,这里我们的引导程序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地址为0x801 0000,因此设置ROM空间起始地址为0x801 0000,如下图

中断向量表,普通程序若是从Flash启动,则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为0,而在IAP的应用程序中需要设置新的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即IAP程序存放的地址与应到程序的地址偏移即0x801 0000-0x800 0000,在程序中做如下设置SCB->VTOR = FLASH_BASE | 0x10000;//设置中断偏移

网友:
楼主更新不少,板子应该不错。

楼主(2014-05-05):
STM32F 407ZGT6红龙407: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uk=1546215439

网友A:
帮顶,有时间看看, 407有点小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有时间看看, 407有点小贵啊

407芯片用量越来越大,慢慢也会便宜下来

网友B:
看看,准备买个407开发板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准备买个407开发板用用。

407确实好用

网友:
没用过,大概功能强大在哪?

楼主:
407本身带网络,高速USB,USB主机,支持摄像头,支持各种FLASH,当然还外扩了MP3,无线等功能。

网友(2014-09-22):
这个很好,最近也要做ST了.了解下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使用STM32F407 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学习使用STM32F407 中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问题欢迎发贴出来讨论

网友:
旺宝开发板资料 mark

网友:
全是lwip啊

楼主(2014-11-05):
你想要找什么的?

网友(2015-01-17):
stm32 网络学习标记

网友:
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好全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D:
想做个轻量级webserver,uip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做个轻量级webserver,uip可以吗?

轻量经?

网友:
我是外行,用词不怎么准确。就是实现比较简单的功能,比如在网页上显示下位机的参数或者对其进行配置,几个参数就够了

网友(2016-03-28):
谢谢分享资料,对我很有帮助,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