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DAC芯片!!!!高手们看过来啊!!!

楼主(2013-05-23):
      本人菜鸟要做一个振动控制的项目,需要产生各种波形来驱动振动系统,比如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及各种不规则的波形,频率范围是0----40KHZ,16bit 求推荐一款DAC,本人在器件选型的时候看到DAC资料中的指标SPS是个什么概念呢,比如一款DAC   16MSPS  请问这个指标和我要输出的频率有关系吗?各位大神帮忙推荐哈。谢谢!!!

网友A:
这个指标是指采样率,和你要输出的信号频率有关,理论采样率要高于输出信号的2倍,当然这只是指正弦波,要是方波三角波等采样率要更高一些,对于40KHz的输出频率1Msps的采样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是指采样率,和你要输出的信号频率有关,理论采样率要高于输出信号的2倍,当然这只是指正弦波,要 ...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