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enc03的一点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enc03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插上它,不查它测出来的角速度波形差不多,
但是积分的波形不一样,插上它积分值从大到小,跳回最大。。。。重复。。。。。。
拔下从小到大跳回最小,重复

楼主:
坐等!!!急求

网友A:
应该是积分时间误差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积分时间误差太大造成的,,

什么意思?

网友B:
插 拔 是智能车的专用术语吗?
听的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 拔 是智能车的专用术语吗?
听的一头雾水

呵呵,不是,就是把那个信号线拔掉插上。。。

网友C:
积分周期不对,赶紧做吧就要比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分周期不对,赶紧做吧就要比赛了。

跪求详细指导

网友:
就是姿态算法里面,有一个陀螺仪的值,还有一个加速度的值。陀螺仪的值是正负(AD出来减去常值,一定要得到正负),一直累加做积分的,每个周期加一次。但是不能加得太快。然后用加速度去稍微修正这个值(融入加速度)。你要检测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