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连接服务器通信速度和信号强度有多大关系

楼主(2013-05-23):
最近公司在评测gsm模块通过gprs连接服务器并且发送数据的速度,变量是信号强度。
      我想知道这两者有必然的关系吗?

       据我测量的结果,关系不是很大。。。期待大牛。

楼主:
测试结果:
   1.信号在25(0-31)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连不上,或者假连接(服务器没显示,模块提示连接成功),或者发送数据很慢。

楼主:
虽然无人回帖 我还是自己记录一下吧。
  结果:gprs传输和信号没有必然联系,空闲人少的时候信号很低传输也很快。

网友:
信号强度不等于信号质量,数据传输速度的量化标准时信号质量。信号强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信号质量,但较好的信号强度也不一定有较好的信号质量。对于数字通讯来说,只要信号强度过了门限值,一般没有太大的障碍。影响信号质量的因素除了信号强度之外好像与干扰有关。

网友:
你说的这个就是ERB,误码率呱。不能简单的说。

比如你的灵敏度在-112db,那么在-100db之前,信号强度几乎是不会影响ERB的,应该都是0. 在112左右就会有明显变化了。

你发现的是信道占用和干扰,如果你的带宽被挤满了,即使你的信号非常强也无济于事,就看谁先和基站通讯上。当然你要保证你的信号要压过别人的。

网友:
楼上的好像我们一般称为BER吧

网友:
早就实验过了,我设计的产品就是连接到服务器成功后,查看数据流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是真连,如果没有是假连,连接不成功的时候,短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