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P4056充电芯片连续烧坏

楼主(2013-05-23):
我用TP4056芯片给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400MA,可是芯片发热,10000mah的锂电池,充电时电压反而下降,用一分钟左右就芯片烧了。请大家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电路不对?

网友:
在放电耶,接反了?

网友:
这个芯片我用过,芯片背面的焊盘散热了么。这个芯片还行,虽然截止电压误差比较大,但是只要不接反一般不坏

网友:
用过,经常4.1V不到就截止了

网友:
压差太大了吧,感觉这个芯片不适合大电流充电,之前用过

楼主:
有散热片,但是没散热,散热片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估计可能是电源高频成分引起芯片谐振。

楼主:
找到原因,电源接反。

网友(2014-05-22):
挖坟来了

网友(2022-10-30):
我丢,电池接反 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