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3-05-23):
器件:ep3c16   EPCS4 ;
用到了nios2;
软件版本:quartus 10.1 sp1

小弟,最近遇到了个问题:

1.板子上AS模式配置正常,JTAG调试 .sof 文件也正确。

2.sopc以及nios的代码完成后,打算通过altera自带的flash programmer将 .sof文件和 .elf文件一同下载到EPCS4中,sysid  和 timestamp通信正常,也正确。可就是下载不进去。

3.后来尝试了通过JTAG下载 .jic文件,也不行。

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步骤1中的两个模式正常的话,证明FPGA芯片和配置电路都没问题,可为什么步骤3和4的不行呢?

PS:步骤2我不确定,因为我正在学怎么样使用时flash programmer,以及EPCS+NIOS的RSU方式。
至于步骤3,以前试过,操作确定无误。我是抱着测试通信是否正常的态度去做的,

网友:
可以是下载线的问题,市场上有些劣质的下载线就是这样,刚好俺碰到过……

网友A:
测试一下各个管脚的初始上拉下拉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各个管脚的初始上拉下拉电平。

测试完电平,然后呢?

网友B:
你的下载线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下载线多少钱?

淘宝上买的。

下载线出问题的几率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