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模块AT指令解析

楼主(2013-05-23):
最近在编写GSM模块程序的时候,之前也写过,一直感觉恶心的要死,一问一答,还没有办法统一处理的格式,还有一些就是主动上传的数据,比如,短信来了,来电之类的提示信息,一直找不到很好的处理方法,老是一条语句需要一个解析函数,其中处理响应数据或者主动上传数据,GPRS在线的时候,还需要外部RI口来响应这些,难道就没有统一的协议的?,一会带个+号,一会只有个OK,真是操蛋,难道一个指令都要来回的匹配?艾。。。真是2阿,世界上最烂的协议莫过于AT指令了,上位机还很好解析,草,你单片机解析这个协议真的很为难,草

网友A: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

说的太对了

网友:
同感,最近也在搞AT指令的解析, 不规范是个大问题.

网友(2014-10-25):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有感触

网友:
我弄AT指令时,把它当成字符串在for循环里在处理,判断长度,循环对比指令字符,不知道您们有啥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

非常赞同你的说法!(补充一下,是他的头像)

网友:
看着是挺恶心的
AT+CSQ?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
头像给力

网友(2014-12-05):
框架很重要 刚弄完这个,年底空了 整理出来

网友(2015-01-12):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同感

网友:
楼主头像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

+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

相比楼主的头像,我觉得AT指令一点都不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比楼主的头像,我觉得AT指令一点都不恶心了

感同身受!

网友(2015-02-25):
感同身受,弄esp8266的时候,被他的at指令恶心到吐

网友C:
我以前的项目,用的MIPS架构,解码是
if(strncmp(str,"XXX")

else if(strncmp(str,"XXX")
一路下去

网友:
确实很恶心,这种协议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头像最恶心

网友:
这个问题你得去看看早期的modem拨号,是怎么回事,说白了,就不是给你单片机准备的,做不了说明水平不到吧,最早见过一种用51+诺基亚主板做的,那种短信报警器,诺基亚好像还不是AT命令的,最初的模块应该是从TC35开始用的,不都用的挺好,TC35  tc35i,是非常皮实的

网友:
确实恶心,但怎么没讨论到底怎么弄啊

网友:
strstr();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指令和楼主的头像一样恶心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项目,用的MIPS架构,解码是
if(strncmp(str,"XXX")

我现在就是这样处理,哈哈,感觉MCU跑快了那点比较字符串的时间没有什么。

网友(2015-10-12):
到底还是没人提出好的办法,大部分都在发牢骚,有毛用……

网友(2015-12-08):
最近也要用到GSM,正在找资料

网友(2016-04-22):
好吧,楼主的头像确实和AT指令一样!!!

网友:
老实说,你的头像太恶心了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2016-07-31):
LZ头像确实恶心

网友:
貌似头像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AT指令还没有恶心到那个程度,所以解析AT的框架一定要想好,

网友:
楼主头像果然恶心

网友:
看到楼主的菊花,真是意外收获!可怎么这么多人说恶心呢?不是挺嫩的么。。。一触即破的样子~

网友(2017-01-24):
原来也有很多人有同感啊。。。。
最近发现github上有个人做了几个at解析的项目,有gsm/esp8266的,但是他用的是stm32的hal

看他的代码,感觉有些疑问,似乎在有os的时候会有冲突的问题。

我试了一下,没跑起来。打算不玩at cmd了,esp8266直接编程,自己定义个协议吧

网友(2017-04-26):
楼主的头像还是没有更换啊,  最近也在弄AT指令

网友:
同感,AT指令这种东西就该扔进历史的茅坑里面。这种不包含数据长度和校验码并且格式混乱的协议真不知道是什么人还在热衷于使用

网友:
AT肯定是不行的,除非你量大上usb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