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么贵?想请教下平衡充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如果用4个充电芯片分别对电池充电,那相邻两个芯片的正负极不就短路了么?或者充电电压升到4倍?不同电池的充电芯片负极变成下一级电池的正极电压?一直百度不到合适的电路图,自己设想的平衡充电方式都太复杂了,求电路图指导啊。
顺便yy一下,目前小仓库还有300多节18650,你们才4节……

网友A:
的確非常複雜,筆記本是每個串節都拉條線到控制ic,然後差分

网友:
简单的都是用被动均衡实现的,当一节电池电压到达均衡值,再继续充时就将冲进来的电能以热的形式耗散掉,典型的都采用tl431实现被动均衡。
主动均衡你可以看看bq76PL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非常複雜,筆記本是每個串節都拉條線到控制ic,然後差分

给每个电池充电喽?

网友:
不是只是監控,有一組滿了默認全滿了,操蛋的聯想

网友:
我都是用这个,感觉还不错

网友:
简单的方案,就用全隔离电源对每节单独充电,是否串连可以不管,但成本高。(如A6,用了6片494升压作隔离电源,只能充6S)
更简单的,用431作恒压,317作恒流,每节一片431,整个电路一片317,可以轻松实现平衡充。简单DIY可行,但后期充满电后电流被431旁路,效率低

复杂的,恒流段用串充,恒压段结合每节电池的状态,减小电流,用三极管作旁路,AD监督电压电流。如B6,电路程序复杂,但成本却较低。但如果几节电池相差巨大,会导致恒流时间很长或者超时不能完成充电。如果电池性能基本一样,这个电路是较好的电路,成本低,充电快。

网友:
虽然电池之间正负相连被焊接成电池组,但每节电池的充电电源是隔离电源,所以不会短路。
如果说整个电池组只用一个5V电源,则必然短路。
平衡充电的应用讨论在某航模论坛上看过,很详细,为降低成本,很多人从网店里买几块钱一个的旧数码相机充电器,有几节电池串联就买几个充电器,同时连接进行充电。非隔离电源安全性差,只在LED电源方面应用较多,我们通常的220转5V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