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always语句中遇到的不懂地方!求救啊....

楼主(2013-05-23):
        always @(negedge nReset or negedge nOE or posedge in_rdy)
        begin : read_first   // 这个地方 :read_first用来干嘛?
                if (in_rdy || !nReset) begin
                        read_enable <= 1'b0;
                end
                else begin
                        if ((addr == 3'd0) && !nCS) begin
                                read_enable <= 1'b1;
                        end
                end
        end

       难道是我verilog没有过关吗?求指点!

网友A:
带块名称,内部可以定义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块名称,内部可以定义局部变量。

Verilog中不都是局部变量吗?一个变量不能在两个不同的always语句中赋值嘛...这些写其实就是像楼上说的那样作为名字的作用呢?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二楼【winkle】三楼【冰雪王爵】四楼【skyxjh】

网友:
引用 楼主:
Verilog中不都是局部变量吗?一个变量不能在两个不同的always语句中赋值嘛...这些写其实就是像楼上说的 ...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没有注意

但这貌似是只能在仿真中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注意了!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