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经历)显卡故障,不需要换就能修好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23):
前天开始电脑无缘无故频繁死机,我装了双系统,两个系统都这样,有时候开机甚至不能进BIOS,想重装系统结果安装程序也死机了

拿去维修店维修,老板测了一段时间,说是显卡有问题,需要修。过了一两个小时就告诉我修好了,收费280(没有换显卡),所以我比较好奇什么问题会有这么高的价格。
回来以后看了这篇文章:http://pchome.baike.com/article-40693.html
我不玩游戏的,也没有什么大型3D软件,更没该过什么设置,怎么猜怎么想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另外在他维修的过程中测试过我的硬盘,我回去拿电脑的时候老板告诉我硬盘有问题,老板问我要不要修硬盘(之前我问过他,95大洋,而且数据可能丢失),想想还是算了。
之前还能进系统的,拿回来后我就进不了系统了(一开windows就问我要不要修复之类的,总之就是进入不了windows系统了,我现在是在TF卡里的Ubuntu系统下发帖)。原本是能进系统会死机,拿回来以后是不死机但是也不能进入系统了,难免让我产生怀疑。当然之前的死机不会是是硬盘的原因,因为从光盘启动系统都会死机,而且我看老板用U盘上的PE系统测试内存的过程中也死机。。。最关键的是里面的数据怎么恢复我现在还没有头绪,现在在Ubuntu下无法挂载在我的硬盘上的D盘,主要数据都在哪里。

网友A:
显卡散热不良过热,就容易死机,是不是显卡的散热片没接触好或风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散热不良过热,就容易死机,是不是显卡的散热片没接触好或风扇有问题。 ...

风扇是会转的,因该没有问题。
没接触好导致散热不良感觉也有可能。因为之前有时候会一死机就没法再开机(BIOS都进不了)了,过一段时间才能开机。一年前拆过笔记本清理了一下,CPU的撒热硅胶都没有补上去,至于显卡。。。忘了,不认得哪个是显卡。。。

网友:
1般情况给你清灰尘Z
2般情况给你换电容
3般情况换BGA 电源IC
4般情况报废

网友:
LZ你的属于1和2

网友B:
硬盘就是给你格了(扫描坏道 建立新的坏道P表/G表)新装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就是给你格了(扫描坏道 建立新的坏道P表/G表)新装OS,

听老板的语气我还以为硬盘能拆开来修呢(不过他也没有明说,总之是不会告诉我怎么修的了。。。)

网友:
http://diybbs.zol.com.cn/8/523_75386.html

网友B:
LZ 我估计那个修电脑的动了你的硬盘里的东西 自己新装下系统看

网友:
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怎么修的。说实话坛友随便找个都能给你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我估计那个修电脑的动了你的硬盘里的东西 自己新装下系统看

重装系统应该没什么作用吧,我现在都打不开D盘,估计是文件系统受到影响了。

网友:
硬盘被坏道软件扫描后如果操作不当,修复坏道就会破坏数据导致启动不了 直接上pe,用数据回复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系统应该没什么作用吧,我现在都打不开D盘,估计是文件系统受到影响了。 ...

自己低格啊

网友:
硬盘是不能随便拆开的,坏道可用PC3000 、HDDRT之类的工具做到工厂级屏蔽。

网友:
4楼似乎是干过维修的,或对硬件知识很内行。我以前修过电脑,我个人观点认为4楼比较正确。

网友:
看来我的笔记本要清理一下灰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