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源模块

楼主(2013-05-23):
输入8-24V,输出+-12v,+-5v,电流的话12v要求0.1A。5V的话要求0.2A。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本人对电源这块了解不多,最近准备电子竞赛,老师让我们准备的。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24-->>7812-->>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7812-->>7805

老师说不允许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说不允许这样做

你老师知道让你做DC-DC

网友:
看来是想要做DC-DC了,MC34063+扩流就行,自己绕个4组电压出来,妥妥的

网友C:
呵呵,还得先升压再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老师知道让你做DC-DC

是的,他的要求就是DC-DC,你能讲的详细一点吗,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做,都不太懂,或者你能发我点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得先升压再降压?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第一次做这个,对于细节没什么概念,连绕个变压器都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第一次做这个,对于细节没什么概念,连绕个变压器都不太行 ...

直接用反激搞定,找那种低压启动的IC,不记得UC3843可以不,如果不可以,那么找个UCC35705之类的就可以

网友(2013-10-18):
如果做成隔离的,IC一般都是9V才启动的。

网友:
集成度

我看论坛里准备相关比赛的都是用模块的
这样能够大大缩短开发周期,也免去很多调试步骤
你这个方案要是能用DC-DC模块那就简单多了

就算不能,也可以用很多集成度高一点的器件
现在DC-DC连电感都集成在IC里(就是贵)
负压轨道也可以用DC-DC,用电荷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