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GF8591芯片 AD转换显示在LCD1602程序

楼主(2013-05-23):
求程序,或者帮我看看下面程序哪里出错了,各种求啊大神们快显灵吧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um 4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EN=P3^4;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char data Buffer[Num];
uchar LCD_LINE[]={" .  v"}           ;
uchar data Tempdata[3]={0x00,0x00,0x00};
bit ADflag;
bit bdata I2C_Error;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x>0;x--)
                for(y = 110;y>0;y--);
}

void delay4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I2C程序
---------------------------
         启动子程序
-------------------------*/
void I2C_Start()
{
        SDA=1;
        SCL=1;
        delay4us();
        SDA=0;
        delay4us();
        SCL=0;
}
/*-----------------------
                停止子程序
-----------------------*/
void I2C_Stop()
{
        SDA=0;
        SCL=1;
        delay4us();
        SDA=1;
        delay4us();
        SCL=0;
}
/*-----------------------
        应答子程序
------------------------*/
void Slave_Ack()
{
        SDA=0;
        SCL=1;
        delay4us();
        SCL=0;
}
/*---------------------
        非应答子函数
----------------------*/
void Slave_NOAck()
{
        SDA=1;
        SCL=1;
        delay4us();
        SCL=0;
}
/*---------------------
        I2C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char dat)
{
        uchar idata i=8;
        while(i--)
        {
                SDA=(bit)(dat&0x80);
                SCL=1;
                delay4us();
                SCL=0;
                dat<<=1;
        }
        delay4us();
        SDA=1;
        SCL=1;
        delay4us();
        if(SDA==1)
                I2C_Error=1;
        else
        {
                I2C_Error=0;
                SCL=0;
        }
}
/*--------------------
        I2C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Recelive()
{
        uchar i=8,dat;
        while(i--)
        {
                SDA=1;
                SCL=1;
                dat<<=1;
                dat|=SDA;
                delay4us();
                SCL=0;
        }
        return dat;
        delay4us();
}
/*-------------------
  PGF8591进行AD转换
-------------------*/
void ADC_Read(uchar chl)
{
        uchar i,temp;
        I2C_Start();
        Send(0x90);
        if(I2C_Error==1)
                return;
        Send(0x40|chl);
        if(I2C_Error==1)
                return;
        I2C_Start();
        Send(0x91);
        if(I2C_Error==1)
                return;
        Recelive();
        Slave_Ack();
        {
                temp=Recelive();
                Buffer[i++]=temp;
                Slave_Ack();
        }
        Slave_NOAck();
        I2C_Stop();
}

//-----转码-------------
void ADC_Convert(uchar buffer)
{
        uchar Tmp;
        Tempdata[2]=buffer/51+'0';
        Tmp=buffer%51*10;
        Tempdata[1]=Tmp/51+'0';
        Tmp=Tmp%51*10;
        Tempdata[0]=Tmp/51+'0';
        LCD_LINE[0]=Tempdata[2];
        LCD_LINE[2]=Tempdata[1];
        LCD_LINE[3]=Tempdata[0];
}
//-------LCD-------------
//-------busy------------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RS=0;
        RW=1;
        EN=1;
        delay4us();
        Result=BF;
        EN=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RS=0;
        _nop_();
        RW=0;
        _nop_();
        EN=0;
        _nop_();
        P0=dat;
        delay4us();
        EN=1;
        delay4us();
        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RS=1;
        _nop_();
        RW=0;
        _nop_();
        EN=0;
        _nop_();
        P0=dat;
        delay4us();
        EN=1;
        delay4us();
        EN=0;
}
//------光标指示地址-------
void LCD_pos(uchar dat)
{
        Write_Com(0x80|dat);
}
//------整行显示----------
void Display(uchar pos,uchar s[])
{
        uchar i;
        LCD_pos(pos);
        for(i=0;i<16;i++)
                Write_Data(s);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dula=1;
        P0=0XFF;
        dula=0;
        wela=1;
        P0=0XFF;
        wela=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
        delay(5);
        while(1);
        {
                ADC_Read(0);
                ADC_Convert(Buffer[0]);
                Display(0x00,LCD_LINE);
        //        DAC_PGF8591(0X40,Buffer[0]);
        }
}

网友(2014-05-21):
关于楼主想知道错误在哪里,我建议自己找,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代码,自己写的,4通道AD转换在1602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