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芯片有哪一款能做到半径500M,2Mbps的速率?

楼主(2013-05-23):
有现成的模块也可直接跑过来,主要是想传数字音频,某宝上没有这么长距离的。
不一定433,只要能解决距离和穿墙问题载波多少无所谓。

网友A:
433到2M目前只有一款。

网友B:
500m 2Mbps还要穿墙必然违法,偶尔发个小数据包无所谓,数字音频流必须连续发射,433M 2M带宽你要干扰很多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m 2Mbps还要穿墙必然违法,偶尔发个小数据包无所谓,数字音频流必须连续发射,433M 2M带宽你要干扰很多 ...

那其他频段有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到2M目前只有一款。

请问能否告知是哪一款?

网友:
不行就用大功率wifi,只要你敢用

网友:
2.4g 加pa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其他频段有没有呢?

频率越高穿墙越差。
本来433MHz低速率100mW传500m也不成问题,但你要2Mbps的速率,估计丢包率还要很低,2~3W功率都不一定够,这影响就比较大了,要知道普通450M调频对讲机的频道带宽只有12.5kHz,你2MHz带宽一发射要干扰多少人。
而且数字流传输和数据包传输概念是不一样的,普通数传模块没有交织编码和冗余纠错,不适用于连续数字流传输,除非你的音频编码本身设计就能容忍一定的丢包(例如Speex可以,MP3是不行的),否则500m 2Mbps就算功率再大基本上也是mission impossible。
因此,如果你只需要穿一两堵墙,建议尝试用WIFI + 定向天线,多了就没什么好办法了,除非你自己用FPGA做一套数字广播级的调制发射系统。

网友:
其实语音传输不一定需要这么高的速率,有一家叫晶慧通做导游机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搭车同求,433MHz收发,要求采用QPSK编解码,可以适当提供劳务费,硬件成本要求不严格,要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越高穿墙越差。
本来433MHz低速率100mW传500m也不成问题,但你要2Mbps的速率,估计丢包率还要很低,2 ...

2Mbps如果是FSK调制,因为FSK频谱效率只有0.5不到,实际上需要至少5M的中频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Mbps如果是FSK调制,因为FSK频谱效率只有0.5不到,实际上需要至少5M的中频带宽 ...

2Mbps的至少都是GFS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