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立方问题求大神指点我实在崩溃了

楼主(2013-05-24):
就是我给女友做了一个光立方 现在有个问题 他的第二层的灯一直会亮  第二层是由64个led灯组成 其所有GND引脚我单独引出来的 测了他与其他GND明显不相连 目测也是这样 不知道有大神知道这问题出在哪里了 真心感谢!

网友A:
血的教训!建议千万别送这个东西,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以下省略1万字。

请教一下袋鼠姐或大胡子叔叔,一定能百发百中。

网友:
请参考送了个摇摇棒给女友做生日礼物,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要是说“我给光立方做了一个女朋友”那还差不多……

网友:
别这么搞,得不偿失

网友:
论坛里面有大牛做好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E7%AB%8B%E6%96%B9  光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血的教训!建议千万别送这个东西,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以下省略1万字。

请教一下袋鼠姐或大胡子叔叔,一 ...

这玩意花时间不是一般的多 我这里没条件做印制电路板 都是洞洞板自己焊的线路 实在麻烦! 以后不搞了

网友:
建议楼主搞一个4X4的微型mini光立方玩玩

网友:
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可能是有灯被烧坏了!可以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测一下每个灯,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这个第二层的地应该是与其他地不相连的啊,因为每层光立方的众多正极就是跟64个595寄存器相连的,而负极跟2803相连,这样用595形成每层要显示的图像,用2803控制图像显示在哪一层,8层图像都显示好了,你的光立方程序也就完成了。所以,层与层之间的地是相互独立由2803来控制的,但是层内的地却是相互联通的,这样才能被统一控制。

网友:
发光二极管正负接在哪里了,全亮,一直亮?还是一个亮其他的都亮?

网友:
用同样的时间去赚钱,然后买合适的东西送给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