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扇叶风扇拆解 电机用什么电源驱动

楼主(2013-05-24):
现在是我怎么样直接用电驱动电机。电机上标注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我想用这个改装一个简易的风扇。但是用什么电驱动不知道。电机上有三条线一条黄色一条蓝色一条绿色

网友A:
无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不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B:
这电机声音太响了点,是无霍尔直流无刷电机,我记得是直流十二伏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不能直接驱动的。

那能自己配到驱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声音太响了点,是无霍尔直流无刷电机,我记得是直流十二伏供电。

不需要驱动电源吗?我用一个24v电源随便接两条线电机有响声用手转动电机轴电机可以慢速转动。

网友:
电机上写的很清楚,110-220v,
这个电机电流很小,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直接有高压直流给了无刷电机的驱动桥(看图片,mos管的质量不咋滴),
用的时候小心点,触电,炸管子(驱动桥mos)等都容易发生

网友:
找个航模或者电动车用的无刷电调应该能驱动,不过航模的耐压一般<30V,电动车的<60V,这个电机是110-220V的,电压太低会没什么力。

网友C:
看图就能看出大概结构了,左面整流滤波,滤波的电压看样子直接接到mos上了,驱动用的三极管+电荷泵,所以110-220是交流。下面还有一个芯片是开关电源芯片+7805(貌似还有一个负压源)应该给mcu供电,下面还有两个芯片一个应该是运放用于过流检测,另一个就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就能看出大概结构了,左面整流滤波,滤波的电压看样子直接接到mos上了,驱动用的三极管+电荷泵,所以11 ...

都是专家啊、新手听的云里雾里的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专家啊、新手听的云里雾里的唉

你这是杀鸡取卵啊,想学电机驱动,上淘宝买个新西达的电机就可以了,40左右一个,无霍尔的。而且论坛资料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图就能看出大概结构了,左面整流滤波,滤波的电压看样子直接接到mos上了,驱动用的三极管+电荷泵,所以11 ...

电源是Viper22A,直接buck降压。6脚的隐约看到是MOC30xx过零触发光耦,旁边的TO-92估计是个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杀鸡取卵啊,想学电机驱动,上淘宝买个新西达的电机就可以了,40左右一个,无霍尔的。而且论坛资料 ...

这个坏了。修空调的来了给他看了一下   他修不起来放没装回去 打算当废品卖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杀鸡取卵啊,想学电机驱动,上淘宝买个新西达的电机就可以了,40左右一个,无霍尔的。而且论坛资料 ...

本来打算废物利用。现在看来只能当废品卖了。

网友E:
所以说,凡事不要都抢着去尝鲜,传统风扇就很好嘛,如果家中有小鬼,怕小鬼去动扇页的问题,就弄个空调扇.
传统风扇只要电机没问题就可以一直用,电路问题自己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凡事不要都抢着去尝鲜,传统风扇就很好嘛,如果家中有小鬼,怕小鬼去动扇页的问题,就弄个空调扇.
传统 ...

你还真别说,现在那些传统风扇的异步电机水得很,我家的美的烧了电机,买一只同样规格的装上,吹一个小时就发热严重有烤绝缘漆的异味,再到别的地方买一只换上,还是那个鸟样,现在没办法,只能吹一小时歇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凡事不要都抢着去尝鲜,传统风扇就很好嘛,如果家中有小鬼,怕小鬼去动扇页的问题,就弄个空调扇.
传统 ...

这是别人的。坏了放在我这里没拿走。昨天空调出问题叫人来修顺便让他看看这个风扇。可是他修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Viper22A,直接buck降压。6脚的隐约看到是MOC30xx过零触发光耦,旁边的TO-92估计是个双向可控硅。 ...

我又想到是光耦但是不知道有啥作用。buck直接给mcu供电不太好吧,我以为to92是稳压器呢。

网友A:
我做过无叶风扇的驱动器,这个是最便宜的方案那种,单片机是瑞萨的R5F212系列的,电机的换向检测用LM339比较器检测反电动势。这个电机是直流高压无刷电机的。前面桥式整流成310V高压给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无叶风扇的驱动器,这个是最便宜的方案那种,单片机是瑞萨的R5F212系列的,电机的换向检测用LM339比 ...

我没有这些专业知识所以不是很动。只能当废品卖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F:
应该不是 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 步进电机

风扇    应该不会用步进电机的。

网友:
应该是个无刷电机,转子大概是个磁铁。可能使用高压直流电源驱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无叶风扇的驱动器,这个是最便宜的方案那种,单片机是瑞萨的R5F212系列的,电机的换向检测用LM339比 ...

好小的电机啊,问下高手,这个是3相6布控制的?还是矢量控制?

网友:
BEMF反电动势,也就是6步方波啦。国内无叶风扇已经做烂了,没几个会用矢量控制的。能上矢量的MCU价格都快有这板子的一半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真别说,现在那些传统风扇的异步电机水得很,我家的美的烧了电机,买一只同样规格的装上,吹一个小时 ...

据说现在都是铝线电机,得找铜线的,那个抗用~
大师可以考虑用漆包铜线手工绕一个~

网友:
电机加驱动板估计60块左右 淘宝上买套来换换吧。我之前买过一套来做雕刻机的主轴驱动 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2014-09-29):
新手听的云里雾里

网友:
这里都是电机驱动的高手啊,上次在苏宁看到戴森的原装货  RMB4999,真是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