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USB制作USB键盘出现无法识别

楼主(2013-05-24):
小白一枚,编译了这个哥们的例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1209-1-1.html下载,连接电脑后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R72是1.5K

网友:
成功了,说一声,有机会我也山寨一个

网友:
R72不要直接接3.3V,改接IO口控制

网友:
電腦檢測到USB端口有設備連接上了(D+通過電阻上拉),但是電腦在嘗試枚舉時候失敗,原因是固件沒有及時回覆描述符

网友A:
如果硬件没啥问题,很可能是中断出了问题,你可以安这个方向去找下问题,把中断相关的再看看,不知道你有没有添加什么程序

网友:
设备要枚举,有很多工作要做的,不是编译没问题,那就能用哦,如果那样,哥一天能编出全球所有软件了

网友:
电阻改成1.5k的试试

楼主:
使用两个3K并的,还是一样,测试了原创的HEX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没啥问题,很可能是中断出了问题,你可以安这个方向去找下问题,把中断相关的再看看,不知道你有没 ...

没有添加程序呢

网友:
lz试试直接编译官方范例没?
如果范例都这样的话,看看电脑是不是装了vmware
我之前调试usb,死活不识别,最后才发现是因为VMware USB Arbitration Service这个服务导致的

楼主:
重新安装了系统,OEM的正版,还是一样,受打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了系统,OEM的正版,还是一样,受打击啦

你这个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买到打磨的stm32F103C8T6,把没有USB功能的100 101打磨成103,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

网友B(2022-10-12):
无意搜索到这个帖子 进来挖个坟把吧 楼主调试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意搜索到这个帖子 进来挖个坟把吧 楼主调试好了吗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