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块可以测量速度和方向的芯片

楼主(2013-05-24):
找了很长时间的芯片了,最满意AS5040,可是厂家提供的只有模式一不能提供模式2步/方向输出。
现在急需一块可以带方向输出的测速芯片
用过的人请帮个忙

网友A:
好像没有二合一的吧,只有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二合一的吧,只有分开的

分开的也行,请教一下

网友B:
准确来说,速度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只能利用惯性测量加速度,然后已知初始速度(比如零)积分得到速度。
但是方向(角度)有两种方法测量,直接测量是利用地磁线方向,间接测量是利用角加速度(陀螺仪),两类芯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来说,速度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只能利用惯性测量加速度,然后已知初始速度(比如零)积分得到速度。
但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来说,速度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只能利用惯性测量加速度,然后已知初始速度(比如零)积分得到速度。
但 ...

请问下具体的我得用什么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U-9150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