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中的TAB按键不听使唤啊

楼主(2013-05-24):
按一下TAB有时候跳4格有时候跳8格之类的。。。
大家使用ICC的时候应该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吧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在option中把use tab charater 和smart tab 前面的钩子去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中把use tab charater 和smart tab 前面的钩子去掉看看

之前我也找过 并没有在option里面看到有关tab的选项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找过 并没有在option里面看到有关tab的选项

在tool 菜单下Editor and print option中,你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