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能不能产生38K红外信号?

楼主(2013-05-24):
如题,想要用tiny13A来产生一下38K频率的信号,不知道行不行,要不要加外部晶振??

网友:
不准,温漂大,tiny13不能外加晶振。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打算用定时器来做,输出38K高电平占空比50%

网友A:
关于38K方波,之前做红外发射模块时也设计过。

当时也想用TINY13实现38K,后发现需要外部晶振,索性改成:NE555+38K晶振实现。

就是在555的振荡电路里加进去晶振回路花了些时间

楼主(2013-11-20):
引用 网友A:
关于38K方波,之前做红外发射模块时也设计过。

当时也想用TINY13实现38K,后发现需要外部晶振,索性改成: ...

哦,可以这样吗?电路怎么实现,发上来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