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6963L2NA主控的16080的液晶,显示内部字符如何重复了?

楼主(2013-05-24):
上图可以看出,每个字符占用8*8的空间,每行可显示20个字符,可显示10行,它已完全显示出了内带字符,可为何每行从第16个字符开始重复第一个字符,共重复了5个。

网友:
可能是没有设置好显示的缓冲区。

楼主:
因此屏为160*80,以6*8点阵的西文字符来看,一行应该是26字符还余4个点(160=26*6+4);共10行。
  OutPortCom3(0x1A,0x00,0x41); /*文本区域*/  //每行显示26个字符

* 设定图形x,y值*/
void AddPoint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int z;
    z=y*16+x+256;
  OutPortCom3(z&0xff,z/256,0x24);
}

//文本显示一个字符,x水平偏移量(0~25)26列,8行;y垂直偏移量(0~7)
void Sho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OutPortCom3(26*y+x,0,0x24);
  OutPortCom2(dat-0x20, 0xc0);
}

文本方式我看懂了,图形方式为何要这样设置?没看懂。

楼主(2013-10-15):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