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68串口2接收到\r\n后不能进中断

楼主(2013-05-24):
初始化代码
LPC_PINCON->PINSEL0 |= (1<<20);                        //pin P0.10 used as TXD2
                        LPC_PINCON->PINSEL0 |= (1<<22);                        //pin P0.11 used as RXD2
                        LPC_SC->PCONP |=(1<<24);                                //uart2 power on
                        LPC_UART2->LCR = 0X83;                                        //enable set baud
                        usfdiv= (FPCLK>>4)/usbaud;                                //set baud
                        LPC_UART2->DLM = (usfdiv >> 8);
                        LPC_UART2->DLL = (usfdiv & 255);
                        LPC_UART2->LCR=0X03;                                        //lock baud
                        LPC_UART2->FCR =0X06;
                        LPC_UART2->IER = 0X01;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NVIC_EnableIRQ(UART2_IRQn);                                //enable irq in nvic

中断代码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8 ucIIRVal = 0;
    UINT8 ucLSRVal = 0;
        UINT8 ucdummy  = 0;
        UINT8 ucrecv   = 0;

    ucdummy  = ucdummy;           //avoid wrong
        ucIIRVal = LPC_UART2->IIR;    //read IIR register
        ucIIRVal >>= 1;               // skip pending bit in IIR
        ucIIRVal &= 0x07;             //check bit 1~3 ,interrupt identification
        switch (ucIIRVal)
        {
                //
                //receive line status
                //
                case IIR_RLS :
                {
                        ucLSRVal = LPC_UART2->LSR;
                        if(ucLSRVal & (LSR_OE|LSR_PE|LSR_FE|LSR_RXFE|LSR_BI))
                        {
                                //
                                //There are errors or break interrupt
                                // Read LSR will clear the interrupt
                                //
                                ulUART2Status = ucLSRVal;
                                ucdummy = LPC_UART2->RBR;      //Dummy read on RX to clear interrupt, then bail out
                                return;
                        }
                        if ( ucLSRVal & LSR_RDR )          //Receive Data Ready?
                        {
                                //
                                //If no error on RLS, normal ready, save into the data buffer.
                                // Note: read RBR will clear the interrupt
                                //
                                ucrecv = LPC_UART2->RBR;
                        }
                }break;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
                case IIR_RDA :
                {
                                ucrecv = LPC_UART2->RBR;
                }break;
                //
                //Character timeout indicator
                //
                case IIR_CTI :
                {
                        ulUART2Status |= 0x100;                   //Bit 9 as the CTI error
                }break;
                //
                //THRE interrupt,transmit holding register empty
                //
                case IIR_THRE :
                {
                        ucLSRVal = LPC_UART2->LSR;         //Check status in the LSR to see if valid data in U0THR or not
                        if ( ucLSRVal & LSR_THRE )
                        {
                                g_UART2TxEmptyFlag = TRUE;
                        }
                        else
                        {
                                g_UART2TxEmptyFlag = FALSE;
                        }
                }break;
                default : break;
        }
    EnQueue((Queue_Type *)&SIMRxQueue,ucrecv);
    UART_SendByte(2,ucrecv);

}

1.1234567890
abcd                      (a前面有一个回车符)
2.1234567890abcd  (a前面无回车符)

第一种格式在收到回车符后,串口接收不到abcd
第二种格式可以正常接收

也就是说如果数据中有回车符,串口2收到回车符后面的数据也不会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