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电池型振动发电机

楼主(2013-05-24):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202650500.html
淘宝上都没看见买的,有人用过吗?

专利产品:用于电视遥控器的振动发电机,其外形和普通的5号(AA)电池规格完全一致。可以直接放进电视遥控器的电池盒中,取代您现在使用的化学类5号(AA)电池,即用即发电,不用更换,长久为电视遥控器提供电能。

    该振动发电机放进电视遥控器后,完全不再用化学类电池了,更没有更换电池的麻烦了。没电的时候只需拿着电视遥控器轻轻摇晃,通常晃动5-10秒就可以满足电视遥控器的用电要求了。可和电视遥控器同等寿命使用,既减少了换电池的麻烦,方便了使用者,又由于不再用化学类电池了,保护了环境。

    该振动发电机二个为一组在一起摇晃使用,直接装在市场使用5号(AA)电池的电视遥控器的电池盒内,取代化学类5号(AA)干电池,为电视遥控器供电。采用该振动发电机,既避免了化学类电池用尽之后需要更换电池的麻烦,也减少了化学电池使用完之后对环境的污染,而且再没有更换的问题了,和电视遥控器一起同等使用寿命

网友:
通常晃动5-10秒就可以满足电视遥控器的用电要求

估计晃动5-10天就可以给智能手机充满电了

楼主:
在一些耗电量比较低的设备上或震动环境下使用,就是不知道要多大的震动,平常在市内骑车的震动不知道行不行,
想买个试试,不知道哪有卖的

网友:
应该是以前的那种振动可以发电的手电筒原理吧,做小了而已。就是一个线圈固定好,外接电容,一个磁铁可以上下动,电容比较不耐用,很快就不行了。接着灯也不能存电,只能一直振动……。

网友:
晃动发电的手电筒我用过
原理上就是一块磁铁在一个直管内来回撞来撞去,直管外面有线圈
所谓轻轻晃动5~10秒
到底多少力就不好说了
关键是
可能每次使用都要晃几下(可能也不需要晃,因为有不少半假货,里面内置了小容量电池)

网友A:
我老豆以前有一块电子表,但类似机械表的那种,里面就有一个小小振动发电机,不过振动源是一个偏振轮,只要随便动,它就会打转带动线圈还是磁铁(没拆到里面不知道是哪个固定),用了好久。

网友B:
现在的遥控器都是7 号电池,这个还要配合超级电容储能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遥控器都是7 号电池,这个还要配合超级电容储能用好点。

看它的说明,应该是带了超级电容的

网友:
可能叫晃动更准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豆以前有一块电子表,但类似机械表的那种,里面就有一个小小振动发电机,不过振动源是一个偏振轮,只要 ...

时的,以前有一种手表就是那样的,还很贵哟。

网友:
可惜无线鼠标耗电太厉害, 不然真是个适合晃动的好东西...

网友:
可以用在振动棒上,邪恶了,嘿嘿,遁

网友:
用在低功耗上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它的说明,应该是带了超级电容的

天梭就有手表是这样的,里面有一块可充电电池,寿命大概20年

网友:
在遥控器市场没希望。20元一节,还得用两节。。
遥控器这么省电,一对碳性电池1.5元可以用1年,要环保就用充电电池。

这个只适合 不方便换电池,又存在机械振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