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平衡车,STM32主控(寄存器)

楼主(2013-05-24):
这是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yMDM2NjYw.html,遗憾中的遗憾就是电机的编码器不工作,貌似坏了。。不想再买电机了
这是程序,用的寄存器开发的,编码器不工作,跑起来不能纠正姿态,但是程序是完整的,用的STM32的硬件编码器接口,程序有几个版本。。变结构的PID是不是就是查PID参数的表?!我这样写的,可以工作。。求指正

网友A:
边上好几个妹纸啊,O(∩_∩)O哈哈~

网友:
支持楼主把资料开源,正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上好几个妹纸啊,O(∩_∩)O哈哈~

在我们学校实验室,妹纸还是有两个滴

网友:
做的还是不错的 很稳定哦

网友:
走两步,走两步。

网友B:
读完程序感觉程序不对啊,程序移植自stc12小车的模版但是没有移植完,蓝牙接收转向控制部分没有。应该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完程序感觉程序不对啊,程序移植自stc12小车的模版但是没有移植完,蓝牙接收转向控制部分没有。应该跑不 ...

嗯  说了啊   电机的编码器不工作。。所以遥控就没加上去,想用2401的,板子上都留接口了,后来时间紧就弄完

网友:
支持。做的太好了

网友C:
车子怎么一动不动   推一下  能恢复平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怎么一动不动   推一下  能恢复平衡么

轻轻的可以,犹豫没有编码器,会失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轻轻的可以,犹豫没有编码器,会失速

我的车死活都站不稳啊~~~~~~~~~~~~~~~
pid咋调的             当时怎么调都站不好

我是山寨stc的,,,,,,,,,没整出来   还放在地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死活都站不稳啊~~~~~~~~~~~~~~~
pid咋调的             当时怎么调都站不好

个人感觉PID不是问题,只要从小到大调,肯定没有问题。确保你的传感器数据输出正常,最重要的是滤波后的数据不能有滞后!滤波的目的就是得到车体的实时的姿态,如果滞后了,就不能进入负反馈了,参数是不可能调好的

网友B:
恩,又仔细看了一遍程序,不错,比stc上好,stm32可以使用timer做编码器采集轮速信号,方便多了。我也在搞平衡车目前也是调试到遥控部分。我的设想是用两路adc接十字摇杆,使用adc比例采样来控制前进左右。这样“充分”利用stm32.我使用的是3.5库函数,昨天调试发现用TIM3_Int_Init(99,7199);//100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99+1)*(7199)/72mhz=10ms 就是(100hz)中断采样。在timer中断中利用led=!led测试时,用示波器看波形跳变稳定周期是15ms就无法再低。示波器显示上下跳变稳定时间为2.5ms,不知是否是因为stm32gpio稳定时间有2.5ms 那么漫长?
这是我的小车车体部分,

楼主:
你的是大车还是小车,电机很牛掰啊?关于遥控,我当时是想做成手势的,就像控制四轴时的四元数那样,没来得及搞啊,你说的IO口稳定什么意思?波形不是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PID不是问题,只要从小到大调,肯定没有问题。确保你的传感器数据输出正常,最重要的是滤波后的 ...

传感器输出的数据应该没问题   滤波用的互补滤波   直接采用rantingting的参数没改   可能问题在这里

你的调试参数用的什么串口软件

网友D:
LZ有空可以交流下,我用的电机和你一样。现在就是在运动状态下会抖动,估计是只使用了一组PID的关系。运动中的PID也许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有空可以交流下,我用的电机和你一样。现在就是在运动状态下会抖动,估计是只使用了一组PID的关系。运动 ...

你是说收到外界干扰就会抖动,然后系统不能收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又仔细看了一遍程序,不错,比stc上好,stm32可以使用timer做编码器采集轮速信号,方便多了。我也在搞 ...

电机确实很牛B!请问在那买的?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的数据应该没问题   滤波用的互补滤波   直接采用rantingting的参数没改   可能问题在这里

可能问题就出在互补滤波上面,参数没调好。就是有滞后,这种滞后是在波形不能明显看出来的,我用互补滤波,P=40的时候,就开始震,而用卡尔曼滤波,P=90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收到外界干扰就会抖动,然后系统不能收敛?

应该是吧!我的车现在站立情况下和你的差不多,就是遥控前进后退时会不停点头似的往前走。不是那种平滑的走动,而且感觉没有力量。我现在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车的中心抬高点这种抖动反而为减小。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懂。我也有发帖你可以看看的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吧!我的车现在站立情况下和你的差不多,就是遥控前进后退时会不停点头似的往前走。不是那种平滑的 ...

车没劲是因为P的值小吧,你的PWM频率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没劲是因为P的值小吧,你的PWM频率多少?

14.4KHz,P值调大了站立时会抖动的很厉害啊,调节D值也没用。扶着走感觉力量蛮大,就是自己走容易倒,遇到小的障碍物就过不去了。你这方面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4KHz,P值调大了站立时会抖动的很厉害啊,调节D值也没用。扶着走感觉力量蛮大,就是自己走容易倒,遇到 ...

把你的PWM频率调高,当然在驱动容许的情况下,因为空心杯电机的共振频率很高,可能是你的PWM频率与电机产生了共振,这个我试过,的确有这个问题,你试试。我的P值差不多是PWM占空比的十分之一,D值肯定不是线性的,D相当于阻尼,但是不是说D越大就会越稳定,相反,有可能会引起高频振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你的PWM频率调高,当然在驱动容许的情况下,因为空心杯电机的共振频率很高,可能是你的PWM频率与电机产 ...

我光耦到极限了,频率升不了了。不过可以搭个板子换两个高速光耦。我驱动用的LM298,内阻比较大。是不是有必要换成场效应管?你电机用的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光耦到极限了,频率升不了了。不过可以搭个板子换两个高速光耦。我驱动用的LM298,内阻比较大。是不是 ...

我开始想用MOS管的,但是我的板子做出来了有问题,没法用,然后就用的298,应该不是298的问题,我的298几乎摸不到热,不用光耦也可以,没有太大的干扰,有时候光耦只是个摆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想用MOS管的,但是我的板子做出来了有问题,没法用,然后就用的298,应该不是298的问题,我的298几 ...

那我有时间把光耦短接了试试。我的298还是有点热的。你的PWM频率用的多大?还有你的变结构PID是通过检测车子是站立,还是运动来查表改变PID参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有时间把光耦短接了试试。我的298还是有点热的。你的PWM频率用的多大?还有你的变结构PID是通过检测 ...

72M没有分频,装载值是9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72M没有分频,装载值是900

你的频率好高啊!我用的C8051F系列的单片机22.1184MHz,PWM最大频率也就80KHz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频率好高啊!我用的C8051F系列的单片机22.1184MHz,PWM最大频率也就80KHz多一点 ...

你还真问对人了,我的第一个平衡车用的C8051F310.。。。那叫一个蛋疼,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的原因,单片机的输出PWM波形的上升沿非常不陡峭,参数就别说了,不可能调好的,他的PCA是可以设置分频的,好像有4分频,12分频吧,开始我以为是驱动的原因,后来确定不会驱动的原因,就是单片机的问题,一直都不知道输出为什么不是方波的,用c8051f跑的卡尔曼滤波,跑不起来,程序总是飞,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卡尔曼滤波变量实在太多,我大部分的变量还是定义在XDATA里的,就是片内的SRAM,这个单片机里面不是有1K的SRAM吗,程序就是不行,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你懂得。。
想问你怎么学的c8051f这个单片机,虽然内部资源还可以,但是51内核的局限是很大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问题就出在互补滤波上面,参数没调好。就是有滞后,这种滞后是在波形不能明显看出来的,我用互补滤波 ...

你的意思是这种滞后从波形上面不容易看出来?    那是如何看出来的  ?   怎么调整呢?

还有 按照你的意思   kalman滤波相对于互补滤波效果相对来说要好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真问对人了,我的第一个平衡车用的C8051F310.。。。那叫一个蛋疼,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的原因,单片机 ...

这是我的程序,移植论坛冉兄的。你可以看看。我用的是C8051F021感觉没什么问题。跑的卡尔曼。249247134 这个QQ群你加了没?小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这种滞后从波形上面不容易看出来?    那是如何看出来的  ?   怎么调整呢?

还有 按照你的意 ...

我觉得不容易看出来,互补滤波的参数要有好几组对比的,个人感觉一介的互补滤波效果不好,会有滞后,卡尔曼滤波不敢多说,就了解一点,我也是移植的别人的,卡尔曼就那5个公式,可是一直没时间研究。

网友D:
C8051F的PCA需要上拉。上升沿不陡峭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的程序,移植论坛冉兄的。你可以看看。我用的是C8051F021感觉没什么问题。跑的卡尔曼。249247134  ...

我用过C8051f020,但是在实验箱上的,后来为了参加电赛,我们买的C5051f310,弄好以后就发现PWM不陡峭。。。C8051f也贵的能死,和现在的32位的MCU没有任何优势,但是他也算是比较高级的芯片了,有些理念还是对现在的处理器有很大影响的,一直感觉STM32的IO重新映射是跟C8051f的交叉开关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容易看出来,互补滤波的参数要有好几组对比的,个人感觉一介的互补滤波效果不好,会有滞后,卡尔 ...

那既然不容易看出来   也就是说是否滞后不是很容易界定

你是怎样界定波形没有滞后的呢?

另  你用的串口猎人么  还是自己写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C8051F的PCA需要上拉。上升沿不陡峭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我也拉倒5V的  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既然不容易看出来   也就是说是否滞后不是很容易界定

你是怎样界定波形没有滞后的 ...

不会上位机啊  我用的串口猎人,发来的数据复制到Excel里绘的图,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过C8051f020,但是在实验箱上的,后来为了参加电赛,我们买的C5051f310,弄好以后就发现PWM不陡峭。 ...

因为我接触的都是小批量的工业品,所以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用的比较多。8位跟32位的当然就没法比了,不过工业上控制用还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接触的都是小批量的工业品,所以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用的比较多。8位跟32位的当然就没法比了,不过工 ...

嗯  不过那个配置向导绝对好用,一直想给STM32弄个,对了,SILAB也有Cortex—M3的片子,也有配置向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不过那个配置向导绝对好用,一直想给STM32弄个,对了,SILAB也有Cortex—M3的片子,也有配置向导 ...

配置向导确实不错。我下了有时间再聊。

网友C: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XMQJS-2mvc/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XMQJS-2mvc/

感觉不像是参数的问题,你把参数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像是参数的问题,你把参数调小一点试试

车子没办法站稳   朝着某个方向倾斜  就会一直 倒下去
pid参数调的很小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没办法站稳   朝着某个方向倾斜  就会一直 倒下去
pid参数调的很小也没有用    ...

那就不是参数的问题了,应该是滞后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看PWM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是参数的问题了,应该是滞后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看PWM的输出

看PWM的输出?  就可判断是否滞后    不懂        能否详细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WM的输出?  就可判断是否滞后    不懂        能否详细讲下

倾斜车体,用示波器看PWM的波形,估计一下是不是和程序的参数一致,至于能不能看出滞后,你自己试试,看看pWM是不是很随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倾斜车体,用示波器看PWM的波形,估计一下是不是和程序的参数一致,至于能不能看出滞后,你自己试试,看 ...

关键是木有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木有示波器啊

这个。。。买个逻辑分析仪也可以,淘宝上35块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买个逻辑分析仪也可以,淘宝上35块钱

有好用的推荐下  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好用的推荐下  给个链接

我也没用过  我同学买过  据说还不错   在淘宝上搜搜

网友(2013-07-18):
楼主大哥 您这程序编译出错时为啥,
#include <stm32f10x_map.h>
#include <stm32f10x_nvic.h>
这两个文件目录找不到         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想用MOS管的,但是我的板子做出来了有问题,没法用,然后就用的298,应该不是298的问题,我的298几 ...

楼主,等你小车真正跑起来就会发现298很热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又仔细看了一遍程序,不错,比stc上好,stm32可以使用timer做编码器采集轮速信号,方便多了。我也在搞 ...

这位网友的电机可真霸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确实很牛B!请问在那买的?给个地址

  tb上有的 日本的私服电机,自带5v 100/200线 的编码器。 电机电压24v 转速最大3140转。型号 见电机上标签。

网友E:
楼主的这个mpu6050的数据融合貌似是直接读取的值  没有把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整合在一起测量角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mpu6050的数据融合貌似是直接读取的值  没有把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整合在一起测量角度吧? ...

没有整合的数据怎么使用?

网友:
能不能整份库函数的

网友F:
很稳,冯哈勃的电机就是不错,没有什么齿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稳,冯哈勃的电机就是不错,没有什么齿隙

就是编码器精度比较差,才12CPR

网友E(2013-08-30):
楼主的姿态解算没有用到定时器的时间积分 微分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姿态解算没有用到定时器的时间积分 微分什么的吗?

积分周期是固定的,用定时器中断产生

网友:
楼主有没有库函数版本的呢?我平时学习的都是库函数没用过寄存器

网友:
楼主  我用的四元数融合的角度数据,直接求出俯仰角   不知道这种方法融合的数据还要卡尔曼滤波吗?你的程序是不是用的卡尔曼滤波再融合的呢?

网友(2013-10-15):
顶一下,同样用MPU6050做平衡车,谢谢你的代码分享!

网友G:
编码器是用的两相的吗?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机吖?指导一下吖,楼主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MPU6050可以直接读取出根据加计和陀螺的处理后的角度值
我看你的程序还是用了卡尔曼,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直接读取角度值后直接上PID来控制呢?

另外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把,卡尔曼是怎么把加计和陀螺的值转为角度的

最后,真心感谢楼主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是用的两相的吗?

AB两项的   冯哈伯空心杯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MPU6050可以直接读取出根据加计和陀螺的处理后的角度值
我看你的程序还是用了卡尔曼,我不太 ...

直接出来的传感器信号是不能用的   要滤波后得到真正的角度和角速度

网友I(2013-11-18):
哥们,车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车卖吗?

出了也可以

网友:
楼主电机在那买的,留个地址,谢谢。

网友(2014-03-18):
楼主,冯哈勃的电机,平衡车PWM频率设置多少?

网友J:
朋友,你好,能不能把你做的平衡小车接线说下,不太懂,请教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你好,能不能把你做的平衡小车接线说下,不太懂,请教你一下,谢谢 ...

程序里面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可以看出来的

好的,谢谢了,第一次做STM32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是参数的问题了,应该是滞后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看PWM的输出

这个如果是PWM输出滞后要则么调整?提高采样控制频率?我用的STC12C5A60和6050

网友(2014-11-14):
咋咋不走一圈呢?

网友:
楼主,这个能做成载人的吗?觉得要能载人才好玩啊,更有体验感,

网友:
做得很不错,继续努力,早日跑起来。

网友(2014-12-24):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下关于你的电机的资料能给个我吗?或是在哪买的?我最近也在筹划着做个平衡车,一直纠结着电机参数的问题。。

网友K:
楼主在吗?回复下90楼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吗?回复下90楼呗。。

冯哈伯有刷电机  TB有

网友:
妹子是亮点,楼主已经成功了

网友(2015-03-28):
哈哈哈,河南方言

网友:
14.4k。。。。怪不得视频里老有尖锐的声音。。。

网友(2015-06-13):
没有看到程序中关于  从编码器获取速度的相关代码啊

网友(2015-09-29):
如果能开源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