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AVR ATmega8 的p19脚???

楼主(2013-05-24):
请教个关于AVR ATmega8 的单片机,单片机的P19脚(ADC) 能否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只检测电源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望有知者相告,先谢谢了!!!!!!!!!!!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A:
贴片封装的Mega8吧。

其19和22脚从器件手册来看应该是不能用于数字IO。

对速度没要求的话,用AD转换结果看电平高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封装的Mega8吧。

其19和22脚从器件手册来看应该是不能用于数字IO。

是贴片封装的,你的这个方法应该可行哦(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惭愧惭愧呀!!!!),

谢谢你的指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