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阴沟翻船,哎,锁了1片ATMEGA8L

楼主(2013-05-24):
之前搞那个VFD,用的是ATMEGA16,AVR Studio 4环境,ISP烧写。用完也就这样了,忘记改回来了。
今晚折腾另外个东东,主控是ATMEGA8L,手贱,在AVR Studio 4里面点的快了,没去ISP界面的MAIN选项开MCU型号,直接点了烧录,发现卡住半天,然后就悲剧了。熔丝被锁掉了。郁闷,只有明天用风枪吹下来,上编程座+高压编程器把熔丝改回来了。晚上不想折腾了。
特此提醒1下各位手快的童鞋。。。。。。。

网友:
锁着M8还好,之前锁了M128头疼死我了

网友:
为了几块钱值得折腾吗?换块新的IC就行了。

网友:
手贱永远都贱的,就算光点鼠标也会比别人多点几下。

网友:
曾经一手贱烧了个Blaster
曾经一手贱双手触电220

呃………………诸如此类多了去了

网友:
就这个?我之前烧了一个一万多的显卡,填一个报废单就了事,也就一个月的工资而已,一般公司还是看得开的

网友:
焊下来干什么?接个信号源不就好改了

网友:
是啊 好像是可以接外面的信号 直接再烧写吧

网友:
在晶振的输入脚并联正常运行的单片机晶振上,然后去下载程序,更改熔丝位就好了。已成功解救数片

楼主:
已经吹下来高压编程弄了,反正不费事

网友:
我也锁死了一片mage328,试了外加信号和RC震荡都无效,估计是哪个啥SPIEN位被置1了。没有高压编程和座子的童鞋表示很伤心。

网友A:
以前锁过TINY13,改成外部时钟瞬间卡死。

用从51板子ALE分出来的2MHz信号驱动,熔丝才勉强改了回去。

网友:
很久不用Mega8了,1000pcs中总会几pcs无法正常正作也没找到原因。改成STC后就轻松多了。1/1000的概辛无法下我程序

网友:
如果融丝误写成外部低频晶震有没有办法改回来?就是32.768那种。接上去没法连USBASP啊。没有高压编程的苦逼,锁得还是atmega328p。还不止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锁过TINY13,改成外部时钟瞬间卡死。

用从51板子ALE分出来的2MHz信号驱动,熔丝才勉强改了回去。 ...

外接有源晶振也不错!

网友:
我那天一下子锁住了4个M88的芯片,郁闷,后来又买了10个,一直没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