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模块的求助!

楼主(2013-05-24):
想用TC35模块来做一个控制器,想让模块只能识别特定的某个手机号码,要怎么来实现?在例程里找不到相关的介绍,来论坛里求助一下高手!

网友:
设定AT+CLIP=1
然后等待呼叫进来时会有+CLIP: 13XXXXXXXXX返回

楼主:
这个是关于接收电话的是吧,那如果要是判断短信呢?要怎么做?

网友:
在发来的短信中提取号码,判断是不是特定号码不久可以啦

网友A:
好像发送读取短信后会返回+CMGR: "REC UNREAD","+8613657905728",,"12/11/01,18:52:00+32"这样的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发送读取短信后会返回+CMGR: "REC UNREAD","+8613657905728",,"12/11/01,18:52:00+32"这样的信息吧

江西老表?

网友:
对于TC35模块, 有 电话  或者  短信 ,来到之后,
  你提取出号码,是你指定的号码,则执行正确响应、操作;否则 不执行,只  挂掉电话  或者  删掉短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西老表?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为什么这句话不能用?
Send_ASCII("AT+CPMS=\"MT\",\"MT\",\"MT\""); //所有操作都在MT(模块终端)进行
是不是哪里有错误?

网友(2013-07-23):
把号码先存sim卡,每次开机单片机读取sim卡里的号码存于数组,电话来时,截取来电显示号码,把号码和数组里的号码比较,如果一样就...如果不一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