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FPGA程序,仿真和实物上表现不同

楼主(2013-05-24):
RT,在做毕设,很简单的一段程序,就是用FPGA控制小车循迹,IN是三个循迹模块010直行,moto1=0,moto2=1,moto3=1,moto4=0,moto为H桥的控制信号,仿真波形见附件
真正下载到芯片上,小车就是不会有反应,希望大家帮我想想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采集输出的信号,先检查FPGA输出是否正常再做其他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采集输出的信号,先检查FPGA输出是否正常再做其他排查。

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啊。。

tb上有山寨的saleae仿真器,30多40就可以买到
用usb接电脑,电脑端软件分析,很好用的

网友:
QUARTUS有自带的内部在线逻辑分析仪SignalTap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