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米距离遥控,求一个方案或者模块,描述见帖子

楼主(2013-05-25):
在空旷工地,但有其他信号干扰。

300米半径,需要放很多触发点,接收点也有很多。只要触发,接收点同时接收到信号。

比如,危险的地方,放了很多个触发点,只要一触发,所有工人身上都带有接收器,接收器报警,工人逃命去。

自己以前没做过无线电的东西。请高手指教。

也找了好多资料,但还是满头浆糊。

网友A:
大功率扩音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扩音喇叭

这个主意不错。但触发点有很多个,不可能每个上面都放上大喇叭。
不过还是谢谢了。
继续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没有价格能便宜点的。还有,每个人携带的体积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帮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IGBEE

谢谢。
不过价格最好能再低点。

网友:
干扰源频率?
模块一般是433m,2.4g的,一般不带MCU,需要自己写程序
433m 会远些,如SI4432 之类

网友D:
自古2楼出真相!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接收器失灵的问题?工人自己弄坏的问题?电池没电的问题?莫名的干扰正好发生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呢?
如果有人因为没有收到警报没有逃跑挂了,家属找上门来怎么办?

做技术但是不能被技术困住了思想,2楼的办法最好!高音喇叭一响,大家都跑,有人犯傻不跑,挂了只能怨耳朵不好反应慢,因为跑掉的人都能作证喇叭响了。

网友E:
大喇叭不错,对讲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古2楼出真相!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接收器失灵的问题?工人自己弄坏的问题?电池没电的问题?莫名的干扰正 ...

谢谢,现在大喇叭也要有,但还是最好每个人也配一个接收器,功能简单,也是一个喇叭。
自己再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喇叭不错,对讲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是喇叭好,一台包300米半径。成本低廉。

网友:
2楼真相啊   非电子的解决方案也很完美

   触发点监控起来   买个防空警报那种喇叭~~~ 一旦触发震耳欲聋的空袭警报

楼主:
已经定了,SI4432,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F:
这种东西还弄数据芯片?还zigbee?
你们都太有才了,等着自组网那速度?还是一直静态耗电等待?

最简单的固定码大功率遥控器就好,来个1W以上的发射端,接收端用普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东西还弄数据芯片?还zigbee?
你们都太有才了,等着自组网那速度?还是一直静态耗电等待?

干扰,你说的方式我也想过,但就怕干扰。还有,可以在事后知道是那个监控点有信号,可以做事后分析。

网友F:
可以2两个频点同时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2两个频点同时发射

谢谢回复。
能不能具体点,描述一下工作方式。

网友:
比如用2262做编码芯片,控制315和433频点的发射模块,接收那边也是一样的双频率接收,然后给2272就行了。

网友G:
推荐ZIGBEE的,你们实际测试过干扰环境下,ZIGBEE的实际效果吗?这个可是涉及到安全的
以我的经验,安全性要求高的场合,ZIGBEE不太适用,抗扰差,穿透差,在楼主的环境如果有混凝土墙,很可能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ZIGBEE的,你们实际测试过干扰环境下,ZIGBEE的实际效果吗?这个可是涉及到安全的
以我的经验,安全性 ...

现在买了si4432要在家实验一下。
使用的场合干扰很大,但在空旷地。

谢谢回贴。

网友:
参考无线麦克风的原理来做。

网友:
发声用数传不合适,数传要校验的,包被干扰丢弃。还是用普通FM调频接收机,平时发射机有发射,FM接收机静噪电路能抑制噪声,出事是关了发射机,接收机立即出现噪声。这样收不到报警方式比收到报警更合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还在考虑中。
ZIGBEE没有问题,样品也做好了。但就是价格太,太高了。
si4432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还在考虑中。
ZIGBEE没有问题,样品也做好了。但就是价格太,太高了。
si4432没搞定。 ...

4432 淘宝有24元的模块,我前天刚拍两个还没发货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无线数传模块模块,可以设置多通道的(多个频率范围),只要一致,就能同时收。

网友:
用无线的方式,总会有丢失的情况,像楼主的情况,喇叭是最好,尤其是安全的环境,还有干扰

网友:
搞个FM发射。每人带个收音机好了。调到同一频段

网友H:
猜测使用范围是贝者場,不然就用喇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猜测使用范围是贝者場,不然就用喇叭了。

楼上的,你说反了,这个是给JC叔叔,和JFJ叔叔用的。
现在有人在做了,不过没有做好,所以市面上看不到。

网友(2013-06-26):
还是用笙科A7102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