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抗磁干扰视频

楼主(2013-05-25):
发一个自己做的抗瞬间磁干扰的视频吧,视频前面一部分是传统的算法,后面是自己的算法。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xNjIxNzA4.html

网友A:
很牛逼啊,怎么弄的

网友B:
好神奇诶 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牛逼啊,怎么弄的

呵呵,加了点自己的算法,动态估计了外部磁扰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诶 顶了

哈哈, 每次都来捧场,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牛逼啊,怎么弄的

我猜,根据本地磁场强度和和本地磁偏角,在电磁罗盘纠偏的时候,加一个门限,超出门限就不纠偏(去除硬铁和软铁的影响),哈哈。

网友:
好神奇,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根据本地磁场强度和和本地磁偏角,在电磁罗盘纠偏的时候,加一个门限,超出门限就不纠偏(去除硬铁 ...

不是,如果这么做多没有水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如果这么做多没有水平啊。

若不是,佩服楼主的算法,敢问楼主能不能把钳子放在模块附近,多放一会,敢放出视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不是,佩服楼主的算法,敢问楼主能不能把钳子放在模块附近,多放一会,敢放出视频么?  ...

没试过,不过周一上班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C:
这个产品的内部计算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产品的内部计算频率是多少?

50HZ,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不是,佩服楼主的算法,敢问楼主能不能把钳子放在模块附近,多放一会,敢放出视频么?  ...

试了,这个不行。原因是磁场叠加了一个固定的偏置,磁模型改变了。这种情况只能是重新标定。 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2014-04-19):
大师你好厉害啊 !!好好的向你学习!!大师能不能讲讲如何做到的啊?

网友:
大师你是怎么实现的啊!好崇拜啊!!

网友:
看得我脖子歪了~

网友:
牛B~~这样以后飞控更安全了!虽然看得脖子歪~不过值得了

网友D:
大师 小弟有个问题!!卡尔曼滤波过程噪声具体指的是什么啊??还有观测噪声,这些怎么用实验的方法得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 小弟有个问题!!卡尔曼滤波过程噪声具体指的是什么啊??还有观测噪声,这些怎么用实验的方法得到呢 ...

状态噪声一般是取的状态量的微分对应的高斯白噪声,比如组合导航里面我用了 速度姿态误差做状态量 那么过程噪声就应该是加速度和陀螺仪的随机游走;观测噪声这个比较好办 实际就是观测量的方差  也就是RMS

网友(2014-11-12):
楼主,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我用AHRSupdate的代码的时候,Yaw的值总会在变化后回到一个固定值,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5-06-07):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弄得,还是比较好奇!

网友(2015-09-30):
楼主 这个很厉害嘛, 能不能指点一二 这个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上位机也不错,赞一个,用什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