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怎么获取时间?

楼主(2013-05-25):
RT  我用的SIM900模块  使用基站定位时输出的时间相隔几个小时,这是什么问题?  有别的获取时间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接收到短信的时候查看短信的时间,短信收到的时间是当前基站的时间,那是相当的精准!

楼主:
没有收到短信是怎么看时间呢?

网友B:
短信息有延时!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信息有延时!不可靠!

那怎么获取呢

网友:
应该没有拿GSM来计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信息有延时!不可靠!

谁说的,好好看看GSM协议,短信收到的时候,时间是指当前基站发送短信到手机的时间,好好看看,这个相当准确的

网友(2013-07-17):
过节时能收到几天前的短信,时间也是显示几天前的,大家出现过没,手机上看到的时间。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看下SIM900的说明书,没记错的话,应该可以通过发送AT指令获取的!

网友:
gsm没有时间,CDMA有直接获取时间的指令

网友C:
GSM短信的时候有时会有延时,不准的,GSM模块可以通过AT+CCLK指令读取时间,但是得保证GSM RTC从不断电,而且有的模块rtc有bug,最好定期同步时钟;从这个角度讲,GSM模块的时钟不是很可靠,CDMA模块时钟是相当精准的

网友:
这个貌似需要GPRS连接通过网络获取,其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一般模块直接是每天定时同步时间,但是同时也是用RTC进行计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接收到短信的时候查看短信的时间,短信收到的时间是当前基站的时间,那是相当的精准! ...

有延时好吧。。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延时好吧。。 汗。

网友E(2013-09-18):
引用 网友C:
GSM短信的时候有时会有延时,不准的,GSM模块可以通过AT+CCLK指令读取时间,但是得保证GSM RTC从不断电,而 ...

“AT+CCLK指令读取时间”,在开发板上试过这个功能。移动卡可以。联通貌似不行。还有就是使用这个指令之前要打开一个功能,具体啥功能一时想不起来了。话说,这个功能需要每次上电都要打开这个,但是等待时间比较长。所以后来就放弃获取网络时间来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CCLK指令读取时间”,在开发板上试过这个功能。移动卡可以。联通貌似不行。还有就是使用这个指令之 ...

这个是模块本身的时钟日历功能,跟移动还是联通没有关系,不插卡也支持的

网友F(2013-11-13):
用GSM模块  AT+CCLK获得了时间但是错误的, 怎么用怎么给gsm模块设置时钟呢!
  有人说是   AT+CCLK="13/11/13,9:32:59"   但这个命令的后缀是什么啊?  我试验过 ; ? 回车,,都是返回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GSM模块  AT+CCLK获得了时间但是错误的, 怎么用怎么给gsm模块设置时钟呢!
  有人说是   AT+CCLK="13/11 ...

你获取的时间是小时少了8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获取的时间是小时少了8吧?

哦,,对的哦,当时没仔细看 但是大概应该差了这么多时间,  难道是需要设置时区?

网友F:
上面有人说 这个时钟是 GSM模块内部RTC产生的,但是这个RTC是由什么供电的呢? 如果我的模块电源断了, 还可以维持多久呢?

网友(2014-09-28):
楼主搞定了么,分享一下……我现在在有同样的需求,不知道GSM模块如何获取基站时间

楼主:
后续用的这个  AT+CCLK

网友:
AT+CCLK ,短信获得的时间有延迟

网友:
学习一下,知识储备中。

网友(2014-10-31):
有获取时间的AT命令,如果你附着到网上上了就可以得到

网友:
AT+CCLK 试试

网友:
只能通过ntp,有gprs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01):
SIM900可以通过网络授时,AT+CIPSTART="TCP","time.nist.gov",1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面有人说 这个时钟是 GSM模块内部RTC产生的,但是这个RTC是由什么供电的呢? 如果我的模块电源断了, 还 ...

用多久得看你的备份电池容量和功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