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大哥,短信开源的项目怎么搞,我想参加!

楼主(2013-05-25):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STC单片机+GU900模块,新版的STC EEProm特别的大,这个方便做设置,GU900呢,支持中文字库,方便中文短信,想加入,我直接设计线路板,代码大家一起编写!

网友(2013-06-30):
lz,上传 GU900模块 资料行吗?

网友:
可以搞个ST32,好很多吧!

网友:
用STM32做过类似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们的项目不会用stc垃圾芯片。

那么大哥,咱们换LPC2368,或1768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们的项目不会用stc垃圾芯片。

没用过STC的,但之前帮一个朋友画一块STC CM3的电路图和板子,结果看资料时疯掉,才100页datasheet,里面连完整的pin定义表都没有。TI的CM3的datasheet是1000多页。不过TI的CM3更烂、
好像NXP的比较稳定。

网友:
小型嵌入式系统和模块整合在一起才能有更好的扩展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TC的,但之前帮一个朋友画一块STC CM3的电路图和板子,结果看资料时疯掉,才100页datasheet,里面 ...

我自己产品都是N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