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L7106 归零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25):
如图,除了INHI 和INHO 之间的电容是104的MKP电容外其他都是贴片。
现象: 接通电源后,大多数情况下显示1XXX,然后开始下降,好久才到00.3,然后再N久才到00.2,然后才00.1 ............

是频率太慢得缘故么?

网友A:
7107或者7106貌似看上去是非常简单成熟的电路。目前就我知道国内做的好的(使用这个IC)好像还真是屈指可数。
因为这个IC涉及到的是模拟电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相当的头痛。前提是要做“好”。
掉字很慢才归零到位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先看看你正负短接有无这个现象,还有就是你加固定的信号有无掉字。

网友A:
0.47跟0.22两个电容是整个产品性能的关键

网友:
一定要聚丙烯电容,要想有好效果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7或者7106貌似看上去是非常简单成熟的电路。目前就我知道国内做的好的(使用这个IC)好像还真是屈指可数 ...

短接也有这个情况,换小了归零电容----原683,现换103,速度快不少,但是开机还是大,偶尔开机可以迅速归零。换104之后,情况比用683还糟糕,200mv档从200.0开始降,1分钟后才清零到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7跟0.22两个电容是整个产品性能的关键

好的,我试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接也有这个情况,换小了归零电容----原683,现换103,速度快不少,但是开机还是大,偶尔开机可以迅速归 ...

27脚的0.22u和29脚的0.47u必须用聚丙烯,耐压越高越好,最好用630V CBB或者X2安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7脚的0.22u和29脚的0.47u必须用聚丙烯,耐压越高越好,最好用630V CBB或者X2安规电容。 ...

630V那不是开玩笑啊,那的有多大体积。没有必要
60V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0V那不是开玩笑啊,那的有多大体积。没有必要
60V的足够了。

AZ的可以用低压,积分的必须要高压,否则线性不好。

网友:
3位半的线性最多就做个0.1%60V的足够应对了,4位办的60V的都能应付。没有关系的。有些时候我们放高要求是对参数和国内一些产品的不自信。所以希望越高越好。
找正规的供应商,不是叫你上赛格淘宝、并且找一定技术实力的工厂。

网友:
以前做过,只有0.22uf用CBB电容,其他都是贴片的。出现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归零的时候积分电容上的电没有放干净,所以会有些读数。还有基准电压也要和积分电容和置零电容匹配。100mv的基准和1v的基准,选用的电容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