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a不能进入for 循环

楼主(2013-05-25):
#include<iom16v.h>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9600
#define CRYSTAL 8000000    //系统时钟8MHz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char)((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 设置波特率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define _nop() #asm("nop")

//PORT D///////////
#define EN_485 4
#define RUN    5

void delay(char k) //延时ms
{
    unsigned char j;
        for(;k>0;k--)
           for(j=220;j>0;j--)
            _nop();
}

//===========================
//main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DDRD |= (1<<RUN);

    SREG =0x00;
    TIMSK |= (1<<TOIE1);
    TCCR1B = 0x00;
    TCNT1 = 0x00;
    TCCR1B |= (1<<CS11);
    UCSRB |= (1<<RXCIE);

    USART_Init();
    SREG = 0x80;
    PORTD |= (1<<RUN);
    delay(200);
    PORTD &= ~(1<<RUN);
    while(1)
    {

    }
}
for语句只有一次循环,也跳不出来,所以一到延时地方就停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for(;k>0;k--)
~~~~不说,自己去看

网友:
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k>0;k--)
~~~~不说,自己去看

我在void delay(char k)这有对k赋值  delay(200);

网友B:
char k;一般是-128<k<127,200?

网友:
char k  。。。     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int k    多了很多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 k;一般是-128

Proteus-Pro我用这个软件仿真就可以,但是在板子上就不行

网友:
[-128 127]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teus-Pro我用这个软件仿真就可以,但是在板子上就不行

你可以小于127试一下,仿真和实际是有出入的。200如果是有符号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小于127试一下,仿真和实际是有出入的。200如果是有符号是负数。

这两天认真仿真了一下,不是for的问题,是485发送的问题
////////////////RS232////////////////////
void USART_Init()           //232波特率初始化
{
    UBRRH = BAUD_H;
    UBRRL = BAUD_L;
    UCSRB |= (1<<RXEN)|(1<<TXEN);            //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
    UCSRC = (1<<URSEL)|(1<<UCSZ0)|(1<<UCSZ1);        //设置帧格式: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

///////////////458发送///////////////////
void UART_TX485( unsigned char data )
{
    PORTD |= (1<<4);
    delay(2);
    while ( !( UCSRA & (1<<UDRE)) );
    UDR = data;
    while(!(UCSRA & (1<<UDRE)));
    delay(2);
    PORTD  &= ~(1<<4);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main()
{
DDRD |= (1<<4);
}

如果不设置DDRD就可以发送485,如果设置就会报帧错误,而且跟PORTD是高低电平没有关系,只要不设置DDRD就能发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认真仿真了一下,不是for的问题,是485发送的问题
////////////////RS232////////////////////
voi ...

就是不能开全局中断SREG =0x80;一加入这一条就不能发送485,说明一下,整个程序没有加入任何中断

楼主:
问题算找到了,就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我先开了UCSRB |= (1<<RXCIE)接收结束中断使能,在发送485前必须先关了RXCIE。一切就正常了,大家是不是也要把这个位置0先的

网友:
问题算找到了

not even close.

your problem is your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datasheet and code to the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