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

楼主(2013-05-25):
不显示怎么回事啊  求指点

#include<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0  PORTC &= ~(1 << PC0)
#define RS_1  PORTC |= (1 << PC0)
#define RS_OUT  DDRC |= (1 << PC0)
#define RW_0  PORTC &= ~(1 << PC1)
#define RW_1  PORTC |= (1 << PC1)
#define RW_OUT  DDRC |= (1 << PC1)
#define EN_0  PORTC &= ~(1 << PC2)
#define EN_1  PORTC |= (1 << PC2)
#define EN_OUT  DDRC |= (1 << PC2)
#define P6_OUT  DDRC |= (1 << PC6)
#define P6_1  PORTC |= (1 << PC6)

unsigned char table1[16]="0123456789876543";
unsigned char table2[16]="9876543210123456";

void lcd_cmd(uchar cmd)
{
  RS_0;
  RW_0;
  EN_0;
  //RS_0;
  RW_0;
  PORTA=cmd;
  _delay_ms(1);
  EN_1;
  _delay_ms(1);
  EN_0;
}
void lcd_dat(uchar dat)
{
  RS_1;
  RW_0;
  EN_0;
  RS_1;
  //RW_0;
  PORTA=dat;
_delay_ms(1);
  EN_1;
_delay_ms(1);
  EN_0;
}
void int_lcd(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P6_OUT;
   P6_1;
RS_OUT;
RW_OUT;
EN_OUT;
_delay_ms(20);
lcd_cmd(0x38);
_delay_ms(5);
  lcd_cmd(0x38);
_delay_ms(10);
lcd_cmd(0x38);
lcd_cmd(0x38);
_delay_ms(10);
lcd_cmd(0x0c);
_delay_ms(10);
lcd_cmd(0x06);
_delay_ms(10);
lcd_cmd(0x01);
_delay_ms(10);
//lcd_cmd(0x0F);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t_lcd();

  lcd_cmd(0x80);
  for(i=0;i<16;i++)
  {
   lcd_dat(table1);
   _delay_ms(2);

  }
    lcd_cmd(0x80+40);
  for(i=0;i<16;i++)
  {
   lcd_dat(table2);
   _delay_ms(2);

  }
  while(1);
}

网友A:
#include"lcd.h"
//#include"key.h"
#include"control.h"
#include"instr_code.h"

/***************************************
函数功能:595 SPI写数据
传入参数:udata
芯片型号:为595,ATMEGE8
时钟    :8M
****************************************/
void write_595(U8 udata)
{U8 i;
CS595_L;
OE595_H;
for(i=0;i<8;i++)
   {SCK595_L;
    if(udata&0x80)MOSI595_H
                 else MOSI595_L;
    SCK595_H;
    udata<<=1;
    }
  OE595_L;
  CS595_H;
}

/***************************************
函数功能:LCD_1602 写命令
传入参数:udata
芯片型号:为595,ATMEGE8
时钟    :8M
****************************************/
void writecom_lcd(U8 udata)
{ delay_ms(1);
  LCDRS_L;
  LCDEN_H;
  write_595(udata);
  LCDEN_L;
  write_595(0);

}

/***************************************
函数功能:LCD_1602 写数据
传入参数:udata
芯片型号:为595,ATMEGE8
时钟    :8M
****************************************/
void writedata_lcd(U8 udata)
{ delay_ms(1);
  LCDRS_H;
  LCDEN_H;
  write_595(udata);
  LCDEN_L;
  write_595(0);

}

/***************************************
函数功能:LCD_1602 写字符串
传入参数:udata
芯片型号:为595,ATMEGE8
时钟    :8M
****************************************/
void lcd_wrstring(U8 adder,U8 *s)
{ U8 n;
   writecom_lcd(adder);
   for(n=0;*s!='\0';n++)
        {writedata_lcd(*s);
                 delay_ms(5);
                 s++;}
   }

/***************************************
函数功能:LCDInt
传入参数:
芯片型号:ATMEGE8
时钟    :8M
****************************************/
void lcd_1602Int(void)
{ U8 i=15;
  CS_in;
  OE_in;
  SCK_in;
  MOSI_in;
  LCDRS_in;
  LCDEN_in;
  LCD_ledH;
// lcdled_biao=1;
  delay_ms(10);
  writecom_lcd(0x38);//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_ms(10);
  writecom_lcd(0x80);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10);
  writecom_lcd(0x06);//移动光标
  delay_ms(10);
  writecom_lcd(0x01);//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10);
  lcd_wrstring(0x90,"Control System");
  lcd_wrstring(0xd3,"Welcome!");
  writecom_lcd(0x0c);//显示开,关光标
  while(i)
   {writecom_lcd(0x18);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i--;
    }
  delay_ms(200);
  writecom_lcd(0x01);//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自己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lcd.h"
//#include"key.h"
#include"control.h"

不大明白   帮忙看看我写的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初始化成功不,能显示光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初始化成功不,能显示光标不?

不能  不知道咋回事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  不知道咋回事 求指点

先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然后看每一个IO的输出电平有没有问题,比如 RS_0 你去量量是不 是真的是为0 ,都量一下 都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写函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