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最快地实现USB数据传输功能?

楼主(2013-05-25):
首先本人没有接触过USB协议,现在有一个需求,就是实现单片机采集数据(数据量不大)后通过USB接口上传到计算机,上位机打算用VC编个界面把接收到数据显示为曲线。
请问大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求能够稳定传输,最主要的是能最快最简单地把这个功能实现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大概想出了两种方法:一,就是采用串口转USB的芯片。但是不知道哪种芯片相对应的上位机开发简单而且驱动的兼容性好?二,就是采用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比如C8051F3XX系列或STM32系列,但是这种似乎工作量蛮大的,上下位机都需要做,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吗?望有经验的网友们来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USB串口线吧,最简单

网友:
买个广州帝特USB-RS232,也可买PL2303这个片子(就是帝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串口线吧,最简单

这个还是不考虑了,因为不想另外搞电源了,希望直接USB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不考虑了,因为不想另外搞电源了,希望直接USB供电

那个人告诉你USB转串口需要外接电源了?

网友:
用FT232或CH431吧。

网友:
还是用stm32吧,不贵,内部集成usb稳定性高,采用hid模式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资料参见论坛大神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不考虑了,因为不想另外搞电源了,希望直接USB供电

不是usb转串口线,是在你板子上加上这个芯片.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 就上 FT232吧 否则就上 CH340吧  建议不要用PL2303貌似稳定性不好 容易坏

网友:
FT245RL吧,USB转FIFO,8位并口,更简单。

网友B:
用c8051f340  51单片机带ad usb ,很好用

网友:
c8051f340有库,只要调用 读写函数就行

网友:
stm32自带usb转串口的历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8051f340  51单片机带ad usb ,很好用

谢谢,那么上位机那边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上位机那边怎么弄?

上位机 支持 vb vc 。net
基本也是读写函数就搞定 有例子 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是不考虑了,因为不想另外搞电源了,希望直接USB供电

这个可以共用USB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共用USB电源的。

之前一直用过力特的线还真不知道有共用电源的,不过刚才淘宝看了下确实是有。
不过串口个头太大,这个是个无法回避的缺点,本着体积小的原则这个还是不考虑了。但是还是感谢兄弟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过力特的线还真不知道有共用电源的,不过刚才淘宝看了下确实是有。
不过串口个头太大,这个是 ...

你先找个USB转串口资料看看再说,比如CP2102,CH340,可以不用DB9以及MAX232.
这个是开发最快最简单的USB方案了。

网友D:
用STM32吧,把他的USB口在PC端虚拟成串口,驱动是Windows自带的好像
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 ... es&kw=stm32+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TM32吧,把他的USB口在PC端虚拟成串口,驱动是Windows自带的好像
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mod ...

帖子的连接失效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找个USB转串口资料看看再说,比如CP2102,CH340,可以不用DB9以及MAX232.
这个是开发最快最简单的USB ...

多谢指点。已经决定了,先用FT232这个芯片做。以后时间要是充裕的话可以考虑其他人说的C8051F340或者STM32这类带有USB接口的单片机来做。

网友:
如果楼主打算用USB转串口,给楼主上一个自己写的上位机软件(VC6.0 MFC),业余写的一个,自己凑合着用的,比不了专业的。有 串口通信控件 和 NTGraph控件(这个控件要注册,不过貌似很多VC安装的时候就注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