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RM9 MMU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开启MMU后 使能指令Cache和禁止Cashe 两种情况程序运行速度没有区别
而没开启MMU 则两种情况速度相当很远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是不是说反了啊,应该是开启cache后,开启不开启MMU的影响不大;不开启cache的时候影响大?

如果真的想上面说的,猜测是不是因为cache使用的是物理cache,所以MMU是一个瓶颈,所以影响不大;

问问大牛们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