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_fighter如何烧录atmega328? arduino uno用的那款芯片

楼主(2013-05-25):
AVR_fighter里面没找到atmega328选项,选其他芯片提示芯片ID不同。请问一下AVR_fighter需要怎么配置才能烧录atmega328芯片?芯片编辑那边不敢随便编辑。

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添加芯片的。芯片编辑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添加芯片的。芯片编辑菜单。

你有添加过么?芯片ID啥的参数我在atmega328的数据手册上面都没查到。不知道怎么添加。昨天选其他芯片改了一下熔丝就锁死了一片。不敢动了。

网友:
用progisp 1.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添加过么?芯片ID啥的参数我在atmega328的数据手册上面都没查到。不知道怎么添加。昨天选其他芯片改 ...

我添加过。我没记错的话我填的是m48pa。先选一个相近的芯片。比如m168,然后在他的基础上该就行了。芯片特征字会自己读出来(一般是1e,9?,0?),然后填上。祝你成功!

网友:
参考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添加过。我没记错的话我填的是m48pa。先选一个相近的芯片。比如m168,然后在他的基础上该就行了。芯片 ...

太危险,我刚就锁了一片芯片。不敢动这个添加芯片功能了。要是AVR_fighter有个说明书说明这块怎么操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能上传。你需要点击插入图片才能上传图片。

网友:
用双龙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危险,我刚就锁了一片芯片。不敢动这个添加芯片功能了。要是AVR_fighter有个说明书说明这块怎么操作就 ...

选asp就行了,还用那条asp线。

网友B:
已增加了328pa的AVR_figh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增加了328pa的AVR_fighter

谢谢你! 我用progisp解决问题了,里面有328p。

不过锁死了两片328p的熔丝。每个AVR的片子熔丝设置居然不一样。我以前用mega16 CKSEL熔丝0100是内部8M。结果到atmega328p这里居然0100是外部低频晶体。我不知道区别就直接烧了熔丝。汗。。。接32.768k的低频晶体上去也没用。晕死。

手里刚好没有atmega328的片子了。

那位大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asp就行了,还用那条asp线。

谢谢你!